[安防] 海康威视DS-8832N网络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4-05-10):
型号

面板

后面的接口

内置电源

里面没有多少个电阻和电容可以拆。

网友:
散热片下是海思的Hi3536RBCV100芯片

网友:
配康舒的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其实,这玩意要是能刷进去系统,搞个NAS还是不错的,有8盘位呢,还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其实,这玩意要是能刷进去系统,搞个NAS还是不错的,有8盘位呢,还省电 ...

要是能当NAS也不错。。。。

网友B:
这东西可以接9块硬盘么??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是……
简约但是不简单啊

网友C:
海思这芯片解码能力是真的强大

网友:
这个安逸,那么多硬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可以接9块硬盘么??

usb3.0用起来

网友:
8系列 工程机了 这个性能肯定好
nas主要是软件

网友D:
八核a55
多好的nas处理器啊

网友:
海康的东西做工不错

网友:
好像程序是固化的,不需要硬盘支持,加入的硬盘就是存储视频的

网友:
还不完美硬盘录像机差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思这芯片解码能力是真的强大

32位的 4核A17 + 单核A7 协处理,mali T720 GPU,大概是2015年手机Soc的性能水平,其实这玩意没什么性能要求,因为摄像头过来的已经是编码好了的数字码流,主控只需要把视频流转发写入到硬盘里就行了,不需要编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核a55
多好的nas处理器啊

毛线的A55,这玩意4核A17 1.4G+单核A7 0.9G,Mali T720 GPU,S905都能吊着打

网友:
功能挺强,能接好多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