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游标卡尺的零点好像不是对齐的,怎么办?

楼主(2024-05-10):
最小量程0.02mm,但是推到最左端,游标的零点好像不是对齐的,
怎么办?
大家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
卡口有生锈现象

网友:
除锈后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卡尺的卡口工作面的脏东西擦掉看看。

网友:
松开三个游标固定螺丝可以微调一下游标的,不过游标卡尺你不要指望能精确到标示的0.02,再说你这尺子都这样了就更不要指望测量精度了

网友:
卡口生锈,还有可能就是尺套和轨道上面的污垢顶着,拆开清洗干净看看

网友A:
俺觉得是你的卡口锈蚀了导致的 除锈应该能解决
至于每个刻度都对不上这个其实俺不想说,你也应该能知道咋回事儿
就是按照这个去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觉得是你的卡口锈蚀了导致的 除锈应该能解决
至于每个刻度都对不上这个其实俺不想说,你也应该能知道咋回 ...

后面的刻度对得上的

网友:
这是摔过了吧。

网友:
这种机械式的都淘汰了,读数太麻烦,而且容易读错。数显的没几个钱,直接扔了吧

网友:
砂纸擦擦,别擦重了,搞得不平

网友:
感觉卡口红圈位置有点变形了!

网友:
先将卡口清理干净,再松开游标螺丝调校。

网友:
丢了,这东西又不值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刻度对得上的

额老哥,你还是不了解游标卡尺的原理
就是靠着小卡尺和大卡尺对不上去算的
所以第一个格子必须对的上
后面对不上反到是对了

网友:
有锈,磨磨就好了

网友:
锈成这样,卖废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老哥,你还是不了解游标卡尺的原理
就是靠着小卡尺和大卡尺对不上去算的
所以第一个格子必须对的上

最后一道线也要对齐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擦,我也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