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啸叫原因?

楼主(2024-05-10):
开关电压啸叫原因?

网友:
老哥说的应该是开关电源啸叫?
还是喘振?是不是高频的那种声音?电感叫的那种?

网友:
电感打点胶就好了

网友:
啸叫一般是变压器/电感线圈问题,打胶唯一方法

网友A:
滤波电容不好,负荷太重,磁芯松,工作频率变低。

网友:
我显卡满载啸叫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能听到啸叫是因为谐振频率在音频段,开关电源设计时是高频振荡工作。但是不排除有谐波产生。

网友:
变压器磁芯共振产生的高频声

网友:
负载太重太轻都会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不好,负荷太重,磁芯松,工作频率变低。

个人感觉电容容量不够的情况很多,换掉450V的滤波电容就好

网友:
也碰到过,无从下手,

网友:
负荷太重,振荡频率改变开关变压器都是会叫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LED灯低频啸叫,将变压器芯粘胶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