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也修几个氮化镓充电头,翻车了,TEA2016/LLC控制器竟然有程序!

楼主(2024-05-13):
五一长假,也从某鱼上买几个坏的氮化镓充电器。分几次买的,总共7个,都是无拆无修。3个65W,4个120W。前期没打算发贴,也就没拍照片。

3 个65W两个是220V部分接触不良,搪锡后修复。胶水的样子有点丑。

缠上一圈黑胶布后顺眼多了。

这个白的是23V正常,A口短路了,C口没短路但也没输出。放弃,重点修120W的。

坏的C口,主控是NDP1480,另两个主控是SW3516都没坏。
65W带载测试用20VPD线升压到20V供机械革命笔记本可以正常使用。
瞬时电流超过4A。长时间使用有温度,但不算太烫手,可能是我用散热胶灌满了散热加强了的原因。

开壳用的小锯。

笔记本原机电源是11.8A的。

自制的升压线,支持5A。

C口升压后的的电压。供笔记本正好。

拆下来的低压滤波电容,还很健康。

这是120W的,两种板子。C口是黑的是早期型号。
PFC和LLC是分开的。

C口是棕红色的是后期型号,PFC和LLC合在了一起,用一块TEA2016AAT控制。

很巧,每种板型都两块。便于对比分析。

先说后期型号其中一块是低压短路,测出是HGN046同步整流Mos击穿。
更换后低压上电仍然大电流,摸同步整流控制芯片TEA1995T发烫,一测,刚换上的MOS又击穿了。
换TEA1995T,MOS换成国产CJAC80SN10后正常。

另一后期型号比较新,故障是PFC几乎没升压,只比升压前多个十几V。
上电后三试两试,一块LLC氮化镓功率MOS管OSG65R200J击穿。
最后断定是TEA2016故障,但更换后一点升压也没有。
与卖家沟通后方知需要写程序才能用。
一块电源控制芯片而已,还要程序?
仔细阅读芯片规格书,这货还真支持写入。

网上也没查到更多的消息。

只有这么一篇。

至此,这块板子放弃 。这板子很新,充电器是2022年出厂的。可惜了。

TEA2016和小板。

没有负载仪,两个C口,一个接笔记本,一个接T12。几个小时下来有温度,不算烫。
早期型号的两个其中一个是PFC正常400V,LLC不正常,两C1 A都正常。
另外一个是一个C口短路,LLC也不正常。
很奇怪,无拆无修的机子同时两处故障。

故障C口主控SW3516H,吹掉后不短路了。

棕色的C口固态变成180μf了。

本来是两个早期型号也凑成一个能用的了,又把好板上的零件和坏板上的来回安拆比对,结果忘记给高压电容放电,一块NV6115当即天灵盖崩飞。不用说,另一块NV6115和13992主控都得换。唉!!

网购了13992,装上不行。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和另一好的13992差不多,装机后各脚直流电压也差不多,就是不行。反复折腾,最后用示波器测没有输出波形。

上面的13992AB是原机的,AC和AX是网购的,看丝印差不多。
退款倒也痛快,可遇到坏件,万用表又粗测不出来,太浪费精力了。

发现输出变压器次级电感值明显变小,拆下,重新上锡。

加胶固定,还好,正常了。板子的零件非常紧凑,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附加伤害。
如果输出变压器坏了,这板子也就报废了。
这才发现新老板子的输出变压器也不一样,老的输出端是5脚的。

总结:
这品牌充电器的用料做工还是很优秀的,多层板,高温锡,坏的大部分是高电压或高电流功率组件,没有遇见电容单独损坏的情况,一个是13992小板上一棵电容短路,13992和两个NV6115也坏了。一个是C口小板上一个电容一只管脚发黑烧焦,但主控SW3516h也短路了。最方便省事的就是多买几个坏的,凑成一个能用的,要不买零件的钱也够买个旧的了,遇到网购零件质量不过关更麻烦。

在产品中加入了带程序的可编程控制器,方便了设计,优化了质量。但对维修却极不友好,一般人不可能拿到有程序的芯片,一旦主控坏了整机报废。这也是我发这个贴子的初衷,给想修这种充电器的提供参考。

楼主:
本来存在草稿箱等零件齐了再发的,一不小心发出去了。也不知怎么撤回,将就看吧。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这电源还比较复杂

网友A:
修这个需要勇气,我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需要勇气,我不敢。

壳子要开得完美,还要网购零件,花费时间较长,考验眼力还怕炸机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修

网友:
楼主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楼主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B:
没有程序,识别不了私有程序吧。

网友:
LZ厉害!一下买了这么多故障电源,修复多个。修好的都自己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程序,识别不了私有程序吧。

PD的协议芯片几乎全部是带程序的,用于设定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档位,绝大部分厂家又不开放编程相关的资料,用户无法自行修改
如果买拆机的芯片,可能自带程序包含的功率档位并不适用,或者协议不支持

网友:
技术不错啊,研究成专家了

网友:
氮化镓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有多好

网友:
确实是,碰到有程序的没办法。

网友:
好复杂的电源,能整好,功底深厚啊。

网友:
现在的芯片厂商真不学好~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的好齐全,应该是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