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第一次玩sf2281,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2024-05-10):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Fri, 05/10/2024 @ 16:06:14
                  End Time: Fri, 05/10/2024 @ 16:06:29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00100002:SF_SATA_INVALID_FILENAME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4: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Log 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Fri_05.10.2024_16.06.14.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2
                DeviceName: /dev/sg2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2-573.el6.i686 #1 SMP Thu Jul 23 12:37:35 UTC 2015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Fri 05/10/2024 16:06:14]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4: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Fri 05/10/2024 16:06:14]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54:0:0:0'
[Fri 05/10/2024 16:06:19]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54:0:0:0'
[Fri 05/10/2024 16:06:24]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Fri 05/10/2024 16:06:24]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Fri 05/10/2024 16:06:29]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54: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Fri 05/10/2024 16:06:29]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Fri 05/10/2024 16:06:2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5/10/2024 16:06:29]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Fri 05/10/2024 16:06:29]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Fri 05/10/2024 16:06:29] -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does not exist or cannot open
[Fri 05/10/2024 16:06:29] - Error loading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Fri 05/10/2024 16:06:29] - ERROR: Cannot read driveconfig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Fri 05/10/2024 16:06:29]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05/10/2024 16:06:29]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Fri, 05/10/2024 @ 16:06:14 </Start_Time>
        <End_Time> Fri, 05/10/2024 @ 16:06:29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00100002:SF_SATA_INVALID_FILENAME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4: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Fri_05.10.2024_16.06.14.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2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2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2-573.el6.i686 #1 SMP Thu Jul 23 12:37:35 UTC 2015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Fri 05/10/2024 16:06:29]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SSD 是金士顿  主控是2281   颗粒FT64G08UCM1-31   我用的是21808  不知道固件对不对   求大神指点

网友:
[Fri 05/10/2024 16:06:29] -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does not exist or cannot open
[Fri 05/10/2024 16:06:29] - Error loading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Fri 05/10/2024 16:06:29] - ERROR: Cannot read driveconfig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hy/21808.12345.120.driveconfig
[Fri 05/10/2024 16:06:29]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05/10/2024 16:06:29] - Exi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