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大家平时见得少的仪器~

楼主(2024-05-10):
      几年前拍的照片了,当时拆洗弄了半天才清理干净,矿里面报废的,上面的煤渣特别多,好难清理。
  型号是高低浓度甲烷传感器KG9001C,
  功能1、声光报警;2、高、低双浓度甲烷监测;3、红外遥控设置参数;4、数码管测试值状态显示;5本安兼隔爆认证。防护等级IP65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双探头仓

背后四颗螺栓,螺栓有防脱结构

打开盖子就是防尘防水的橡胶圈,里面拆开电路板还算挺干净,没有粉尘进入,电路板刷了三防漆,航插头是对外485通讯,气体仓中间也有胶垫隔离,防尘防水,通过排线与探头通讯

下面气体仓就比较多粉尘了,里面还有个报警灯,全是粉尘渣渣

左右两个探头,量程不一样

探头里面太脏了,洗干净再看,探头好像是接触燃烧型的,现在用的少了,都是半导体、电化学和光学的比较常见

前面是蜂鸣器和数码管透视窗口,还带红外遥控功能的

PCB设计有些老旧,芯片封装还是插脚的

蜂鸣器是:无源压电自激蜂鸣器(带反馈),通电试了下,特别吵,隔老远都听得见。

最后来个全家福

看一下铭牌参数,防爆等级

网友A:
确实不多见,竟然是燃烧型的,测试手段比较古老,现在都红外和半导体型~

网友:
2015年的哦

网友B:
带防爆认证的都不便宜

楼主:
生产年份比较新,设计年份比较老,都是老古董的设计了,煤矿行业的产品市场小,量也小,防爆认证之类的特麻烦,所以一般企业很难进这个行业,都是些好老的外观结构,主打能用就接着用,不搞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多见,竟然是燃烧型的,测试手段比较古老,现在都红外和半导体型~ ...

半导体,电化学,光学,这几种都比较流行。但是很多都是国外的主导市场,国内的参差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防爆认证的都不便宜

下矿里面的,比起一般的防爆认证还要严苛,贵那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C:
专用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见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能见到的。

家里没矿,所以看不到

网友D:
电池呢?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E:
工业专用仪器头一次见这东西内部结构还挺复杂的。

网友F:
家里用不上,或者家里有天然气的,接上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防爆认证的都不便宜

煤矿用的东西可不能马虎。

网友G:
虽然古老,做工还是挺讲究的。看看能否用来检测家中的燃气。燃气公司的仪器也是检测甲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呢?用什么型号的?

外部供电的,有航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专用仪器头一次见这东西内部结构还挺复杂的。

算不上太复杂主要就是一个外壳需要达到隔爆认证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用不上,或者家里有天然气的,接上试试能不能用?

探头过期了,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古老,做工还是挺讲究的。看看能否用来检测家中的燃气。燃气公司的仪器也是检测甲烷。 ...

探头过期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里用不上,或者家里有天然气的,接上试试能不能用?

家里用可以找个便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