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过的南孚电池不要丢,还可以做占位桶

楼主(2024-05-10):
用过的南孚电池不要丢,还可以做占位桶

2个南孚电池,一个是套娃的

拆了外衣,里面是节碳性电池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里面的炭是硬的,难搞出来

打一个孔

焊一个二极管,可以降压0.7v左右,也可以焊接2个串联的二极管

二极管穿出来

准备焊接

焊好后用锉刀锉平

最后可以加热缩管,我的热缩管找不到了,先这样用

网友:
这装上不都导通了

楼主:
屁股后面的是塑料的,中间是金属的负极,外壳是正极

网友A:
这是假南孚吧,弄了有什么用?我每次需要占位就用纸卷一个就好,一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假南孚吧,弄了有什么用?我每次需要占位就用纸卷一个就好,一般用不上。 ...

一个假的,一个是真的,改的那个是真的

网友B:
这种改占位桶太苦太脏,可能还中毒。。。。

应有更简单实用的法子

测试过用旧笔筒+洞洞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假南孚吧,弄了有什么用?我每次需要占位就用纸卷一个就好,一般用不上。 ...

+1,用纸卷多方便...

-----------------------------

网友:
小白问下  啥是占位桶啊

网友:
工程挺大的,找张报纸裁好,卷起来,头尾两个铜螺丝就行啦

网友C:
套娃电池哪里买的?

网友:
这改造过程太麻烦了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必要,费时费力,还污染环境

网友:
想法挺好!不过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改占位桶太苦太脏,可能还中毒。。。。

应有更简单实用的法子

旧笔筒改7号电池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娃电池哪里买的?

小地方杂货店买的

网友:
占位筒本来就相当于一根导线。

网友:
虽然改造节省精神可嘉,但是操作过程太危险了,而且电池里面有重金属污染,改出来价值不大,有更好的替代。

网友:
碱性电池与碳性电池可是成倍的价差!!!

网友:
怎么做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