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号称全新的33140铁锂可靠吗?

楼主(2024-05-10):
想组块电池给老电动车用,网上有不少商家都有号称是 全新 的 国轩的 33140铁锂电池,容量号称15AH以上,价格在16左右,看上去还不错。

请问有用过的兄弟吗?可不可靠?

或者有价廉物美的单体大容量铁锂和保护板推荐的吗?

大概都是长这个模样的:

网友A:
还全新,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全新的只买给模组厂。国轩33140网上散卖很多,据说是因为漏液才出来的(未考证)。想省麻烦,就是买退役的铁塔或共享单车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全新,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全新的只买给模组厂。国轩33140网上散卖很多,据说是因为漏液才出 ...

是的,我也很怀疑,全新的怎么会流得出来。而且还承诺分容,那说明品质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全新,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全新的只买给模组厂。国轩33140网上散卖很多,据说是因为漏液才出 ...

其实铁塔的很多电池也是拆电动汽车电池做的,还美其名曰:电池梯次利用,解决环保大问题

网友:
这种看看就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铁塔的很多电池也是拆电动汽车电池做的,还美其名曰:电池梯次利用,解决环保大问题 ...

铁塔之前大多都是软包,20a到30安,碰都再梯次的概率小。现在不好说了,就是不要买大容量的,容易是大单体再次利用。

网友:
一线你是买不到的,

网友:
某宝推销页面上的承诺大概率90%是鬼话。

网友:
应该还能用的!!!

网友C:
我平多多买了15节,自己组的48v给电动自行车用,冬天气温冷衰减是必须的,现在用起还行,反正磷酸铁锂通病充满电压不均衡,用的也是均衡保护板,就这样将就用了,便宜啊,自己弄下来才四百多点

网友:
肯定不是全新的 ,价钱不高可以拿来玩玩

网友D:
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极柱是铜材料,省去了好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平多多买了15节,自己组的48v给电动自行车用,冬天气温冷衰减是必须的,现在用起还行,反正磷酸铁锂通病 ...

连板带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塔之前大多都是软包,20a到30安,碰都再梯次的概率小。现在不好说了,就是不要买大容量的,容易是大单 ...

软包总感觉不可靠,怕发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极柱是铜材料,省去了好多麻烦

对的,铜 的焊接起来挺方便的。不过点焊上镍片后也不影响。

网友:
这个像是国轩的漏液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极柱是铜材料,省去了好多麻烦

铜 的焊接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这价格不可能全新的

网友:
我也是在纠结买这个还是大单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