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台灯

楼主(2024-05-10):
买手机送的台灯,还是三色的,不可以调节亮度。只有三种色温可以选择。放了半年发现根本用不到。干脆拆了它,只能看到充电ic型号,另一个打磨了。电池品牌没见过

网友:
这和我以前买的一个台灯内部一模一样

网友A:
坐等拆了以后下一步操作是啥

网友:
黄线是触摸开关吗?只有一根线

网友:
电容触摸的,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B:
配重块全部换成电池,整个充电宝板,一个可充电台灯就诞生了

网友:
加电池,要不易倒!!

网友:
拆掉配重铁块,加电池,扩大工作时间还能增加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重块全部换成电池,整个充电宝板,一个可充电台灯就诞生了

有道理,我试过改两块电池的,但是一直充不满。。。。

网友C:
亮度应该可以调压?!!!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池,续航时间能长不少。

网友:
感觉有点山寨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一个冰箱,也是送了一个台灯,平常用不上,备用状态。

网友:
这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电池用的少了点可以加两个

网友:
底座就像一个充电宝

网友D:
底座太轻,没配重容易倒,加块电池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拆了以后下一步操作是啥

再装上,然后放地下室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座太轻,没配重容易倒,加块电池能好点。

有配重,一大块铁。在另一半壳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亮度应该可以调压?!!!

我没试,按说应该有。就一个触摸开关,可能是长按调节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