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教FD64G08UCT1-0B颗粒是哪个厂家出的

楼主(2024-05-10):
有个固态硬盘坏了,SANDISK的,颗粒是金士顿的,想开卡修一下,没有找到短路点,数据也不对,参数也不知道,不知道咋入手了,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
颗粒显示是金士顿的,但找不到相关的参数,怀疑是别的厂家OEM

网友:
FD64G08UCT1-0B T代表东芝
闪迪的盘里面出现金士顿自封颗粒,那肯定是用金士顿拆机颗粒做的假盘,或者是某个大神的DIY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