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800万全彩摄像头拆解,录像机拆解

楼主(2024-05-10):
这个应该算是海康高端系列了
800万像素,4k分辨率
晚上全彩
自带麦克风
自带内存卡插槽
京东682一个摄像头

本次拆解原因是因为之前拍摄生产线时,拆了调整了焦距
默认是无限远的
因为拍摄产线,比较近,不清晰
就拆开调整了焦距
一字螺丝刀插进去拨一下,前面板就可以取下来了

四角各一个螺丝,十字的,取下螺丝就能拆下来了

拔下排线,里面两包干燥剂

叠罗汉的控制板

记录各插头位置

叠罗汉

硕大的镜头,据说是F1.0光圈
F1.0什么概念?传说人眼光圈等于F1.0
拧动镜头下方的栅格状对焦环就能调整焦距
一般出厂都打胶固定了
之前拿斜口钳夹掉了
这次就很轻松调整了
调整时需要接好排线,接好主板
接到监控机上,看实时画面调整

接下来是监控主机
这次买的新的
环境只需要装4个
所以直接买的4口的
现在监控没什么技术含量了
接好网线就行
网络供电一起的
POE供电,真方便
巴掌大的主板

由于是4K高清的
哪怕只有4路监控
也给了两个磁盘插座

单口支持6tb
接口有加固

主机接口,四路
另一个是连接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管理口

HDMI和vga当然少不了的

随机附件

电源铭牌
因为是POE供电的,所以电源功率比较大

硬盘涨价了,1k
只装一块
4k,4路
可能不到20天就存满了
后面设置移动捕捉
有检查到移动再录像
这样大概能存60天左右

另一块磁盘位哪怕是空的,数据线装好
螺丝也放在里面粘好
一面后续需要再装磁盘不用到处找了

网友:
确实,技术进步,导致技术门槛越来越低。

网友A:
如果有重要录像,硬盘最少建议装2个,哪怕是个二手500G的也行,因为:两只硬盘,才有的休息,一只硬盘,就是往死里干了。

然后,想说说干燥剂的问题:塑料袋包装的干燥剂真的有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重要录像,硬盘最少建议装2个,哪怕是个二手500G的也行,因为:两只硬盘,才有的休息,一只硬盘,就 ...

干燥剂塑料袋有孔

网友:
干燥剂有通气孔,双硬盘有存储策略,要么顺序要么指定

网友B:
过来人经验,硬盘录像机还是要8路的,即使目前需求是4路,但后面要升级增加摄像头就麻烦了,要换录像机。我老家的当初18年就是买了4个无线的摄像头+一个4路硬盘录像机,现在想再加一个,只能换8路的录像机,或者让一个不用录像机只用内存卡了。

网友C:
天朝产品就是擅长的节约成本,用最少的原件做出产品来,看过之前鬼子的监控产品,那里面塞的满满当当

网友D:
机器内部还带干燥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内部还带干燥剂的?!!!

我的海康头里面都有

网友:
等硬盘降价了,再加个硬盘。

网友:
谢谢分享,全彩成了标配了

网友:
海康的监控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E:
摄像头大部分都是镜头被固定的,800万像素的应该也会固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重要录像,硬盘最少建议装2个,哪怕是个二手500G的也行,因为:两只硬盘,才有的休息,一只硬盘,就 ...

当然是有用的,因为在壳里面,还有防水圈,是完全密封的
虽然在塑料袋,长期情况下,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人经验,硬盘录像机还是要8路的,即使目前需求是4路,但后面要升级增加摄像头就麻烦了,要换录像机。我 ...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8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大部分都是镜头被固定的,800万像素的应该也会固定掉

监控行业,1080依然是主流
再高点的,2k
4k的不多

网友:
镜头很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朝产品就是擅长的节约成本,用最少的原件做出产品来,看过之前鬼子的监控产品,那里面塞的满满当当 ...

前期模拟产品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集成度高。做工还是不能按元件多少来算的,海康别的我不赞同,但是产品还是没话说。正常用基本没见有坏的
现在你还能见到鬼子的监控产品?海康这么大批量铺货,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你见过多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