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0AWG的硅胶线是很细很软,焊接外皮耐高温,焊点不易断丝。可以反复焊接

楼主(2024-05-10):
30AWG的硅胶线是很细很软,扭动不易折断 焊点不易断丝。可以反复焊接,不会损害电路板

外皮耐高温。。。。塑料皮电线一焊就缩了。导致铜丝外露的多。

一直搞不清楚30.28.26,24这类硅胶线到底哪个合适。哎,几次买的是26AWG, 24的,结果一在板子上连接,就显得特别巨大,挡着别的线路。
后来买了些28的,还是外皮很厚啊,,,

最后买了很多30的,这个很满足了!!!颜色也漂亮。

其实在一些低压的地方,用30的就好,比如运放的输入,LED的驱动,线粗了占空间啊,

一些0402的贴片元件,焊盘很小,

28AWG,比较结实,皮厚,耐高压可靠些,

24,22的硅胶线可以连接电源的输入输出

硅胶线比那种塑料皮的黑红电源线好多了,特别是板子的电源输入些,扭很久也不会断丝

楼主:
现在国家制造业也丰富了,做这个的企业很多啊,有的质量长期很好啊

网友: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楼主:
以前我记得,要把路由器上的EEPROM,八根线引出来。。。

用那种塑料皮的细线,太难焊了,一焊就塑料化了!!,一扭动,不知道哪个就断了,线很硬啊。  也很粗啊。。。

现在如果有硅胶线,简直不要太舒服。

网友A:
买挺多呀 我都是签到红包一米2米的撸 几毛钱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我记得,要把路由器上的EEPROM,八根线引出来。。。

用那种塑料皮的细线,太难焊了,一焊就塑料化了! ...

那种用老硬盘的ide40针线焊接比较好,要几并就几并

楼主:
这次各种线平均下来2-3毛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用老硬盘的ide40针线焊接比较好,要几并就几并

我有一堆,特别特别的糟糕,一焊就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堆,特别特别的糟糕,一焊就化

那是线太差,要品牌机上面咯种,质量好的很,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线太差,要品牌机上面咯种,质量好的很,还软

以前搞到几条硅胶的排线好像8排的,很软。可惜没有再去搞

坚决要硅胶的,坚决不用省那个几块钱,,塑料皮的难受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挺多呀 我都是签到红包一米2米的撸 几毛钱就可以了

,可惜现在红包都是满5/6元才能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记得,要把路由器上的EEPROM,八根线引出来。。。

用那种塑料皮的细线,太难焊了,一焊就塑料化了! ...

对于焊接硅胶线确实舒服,但硅胶线有点脆,指甲掐住外皮一拔容易断,剥皮都不要刀割。

网友:
硅胶线不知道抗老化能力怎么样。

网友:
确实耐烫,铜也好,但厂家都尽量不用,成本高

网友:
谢谢分享,

30AWG的硅胶线是很细很软,焊接外皮耐高温

学习了,,

网友:
外皮软但不结实,很容易刮坏

网友:
红包噜了一些1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