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我想量产ISO, 几次下来都是失败Check info block fail。是否设置出错?

楼主(2024-05-10):
量产失败的截图:

这个是设置界面的参数

想要量产成盘1是ISO直接固化写入;盘2是普通的fat32用来做存储的。

网友:
预测后面那个格子选择第一个,注意,128GB要8个小时左右量产

网友A:
用了不支持低格的工具开了低格。

网友:
我量产时lSO文件都不知怎么弄

楼主(2024-07-10):
引用 网友A:
用了不支持低格的工具开了低格。

那么,我要如何做,才能够正确量产is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