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led灯

楼主(2024-05-10):
五一在家没工具修不了,只好拿回来修

灯还可以,是铝基板的,开始以为是灯珠坏的,测过之后发现都是好的

电源板,电容下面是恒流芯片,一不小心还是被电容电到了,马上就知道是泄放电阻的问题

就是这个,测过没阻值,按棕黑绿金读,是1M,问一下大家我读的对不?手头上找不到1M,只找到0.5M和2M的,问一下大家这个电阻的功能是什么,能代换不?

芯片是sic9554a是一款高精度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控制器,适用于85~265V 全电压范围的非隔离降压型LED照明应用

就是红圈的电阻坏了

网友:
棕黑绿金/105/1M

网友:
电阻阻值是1M,没错。

网友A:
老电阻版本,容易烧坏。

网友B:
PCB本身的颜色那么深还是高温熏黑了。。。。。

网友:
这驱动工艺也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本身的颜色那么深还是高温熏黑了。。。。。

板子就是这个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阻版本,容易烧坏。

这个是不是泄放电阻,0.5M的可以代换不?

网友C:
这个电阻坏了应该不影响亮灯啊

网友D:
看PCB的颜色,应该有年头了吧,近几年出的PCB,就算是电木基板,也都不是这个颜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PCB的颜色,应该有年头了吧,近几年出的PCB,就算是电木基板,也都不是这个颜色了 ...

是的,坏了有些年了,最近才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坏了应该不影响亮灯啊

不亮的,这个是给300v直流电容放电的,被这个电容电过了

网友E:
这个电阻是恒流芯片启动用的。

网友:
现在的LED驱动模块很多,又便宜,买一个换上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路板比较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是恒流芯片启动用的。

2.2M能代换不?

网友:
1007是不是裂了

网友:
现在的驱动块很多,买一个换上就行,没必要修

网友F:
2M并联, 0.5M串联. 选并联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2M并联, 0.5M串联. 选并联的好点.

关键是每个电阻都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