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们怎么那么会省钱?我自己做了一个电瓶车充电保护

楼主(2024-05-10):
就是一个定时器,时间到就断电,没有盒子就用个代替

网友:
一个定时器的事

网友:
没看明白都是啥

网友:
虽说是一个定时器的事,但看着也挺复杂的。

网友:
现在定时器很好用的,尤其工业的

网友:
10块的定时插座更方便。

网友:
每次用的里程不一样,充电时间不好把握啊

网友:
充电时间不超过八小时

网友:
好多电路板,不明觉厉,看看了

网友A:
怎么要二个定时器?

网友:
不就是一个定时器就搞定吗

网友:
看着也挺复杂的。

网友:
看着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要二个定时器?

本来打算再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缓解一下时间继电器的触点,这不没找到中间继电器,那么电路已接好了,懒得再改,就多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至于时间控制,只要不长期充电就没什么问题,比如我设定的五个小时充电时间,就算充满后再充五个小时不间断也对电池有个保护,不至于充爆电池,以前有充爆电池过,就是电池年份比较大的缘故,再加长期充电不转灯,导致电池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打算再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缓解一下时间继电器的触点,这不没找到中间继电器,那么电路已接好了,懒得 ...

我是用一个最长十二小时的倒计时定时器,到设定时间连定时器一起断电。

网友:
不是移动充电。变成充电桩了

网友:
这是用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
和强电放一起,不大安全吧

网友:
豪横的两轮电动车,居然有专用配电箱,有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