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直流调压电烙铁

楼主(2024-05-10):
采用路由器电源,12V1.5A改为可调和电压显示,12v电压焊贴片完全没问题,14v电压焊大焊点没问题,纯手工自己创意制作,采用1322烙铁芯,效果杠杠的,烙铁架采用304不锈钢也自己制作,永远不生锈!

网友:
十几瓦的功率好用吗

网友:
思路不错,感觉换个电流再大一点的电源,效果会更好。

网友:
一样觉得电源太小了。

网友:
这个电源确实小了,感觉板子肉也不多

网友:
自己用的顺手就好

网友:
不错,可以调温了

网友:
感谢分享,功率有点小了。

网友:
一般电烙铁30W起步,

网友:
没有反馈,相同的电压,夏天跟冬天温度都不同

网友:
这么小的电源硬给塞进去一个电压表和电位器也是不易。20W小用用也行,倒也便携,12V供电甚至可用车载电源或电池。

网友:
这种调压的温度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十几瓦功率能解决大焊点?

网友:
功率小了点

网友:
功率有点小

网友A:
这电压表倒了,另外放弃了恒温调温改调压调功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压表倒了,另外放弃了恒温调温改调压调功率了吗

调电压更直观

网友:
最大功率18W,有点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