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平时不用的VGA口,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好,还是拿个东西包住比较好?

楼主(2024-05-10):
显示器的vga口平时不用,接着的vga线接口也露在外面,

是否有必要拿个东西把接口包住,这样不容易受潮,不容易生锈?

网友A:
这东西要是现在不用的话,以后应该也不会用了,管它干啥。

你要是现在用VGA的话,或许该保护保护HDMI或DP。

网友:
VGA一般没有这问题,不像HDMI那样脏了或者氧化了就不行,你实在不放心可以用透明胶带缠起来

网友:
如果环境潮湿还是很容易生锈的可以用厚塑料袋包扎好。

网友:
VGA接口防尘塞,某宝有现成的

网友:
保鲜膜就可以了

网友:
贴上一包干燥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是现在不用的话,以后应该也不会用了,管它干啥。

你要是现在用VGA的话,或许该保护保护HDMI或DP ...

有道理,现在都没啥机会用,估计以后想用更没机会了。

网友:
对对对,楼主担心的对,应该吧VGA口保护起来,要抹上黄油包上几层蜡纸以确保不会被氧化。

网友:
如果环境不好,比如潮湿,风尘,油烟等,当然是保护一下稳妥。

网友:
能保护当然保护一下好,就是要有合适的塑胶套,才能好看点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你如果现在用不上估计以后也用不上了,如果你以后某一天去用发现VGA口已经脏到(或者腐蚀到)影响使用那种状况,估计你的显示器都不能用了,所以正常的环境下,不用去刻意的保护至少(我说的是“至少”)两年三年也没问题,除非你所处的环境特别差,比如灰尘特别大、特别潮湿、空气中腐蚀气体含量特别高(含盐、碱等量大等等……)。另外加入你把VGA口包的严严实实,通风不畅,会不会反而容易受潮反而容易损坏

网友:
包肯定比不包好

网友:
这个真是用得少了,看看有么有保护的必要。目前视频输出一般是HDMI,DP或是雷电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是现在不用的话,以后应该也不会用了,管它干啥。

你要是现在用VGA的话,或许该保护保护HDMI或DP ...

vga偶尔也要用一下的,所以vga线一直插在显示器上,只是vga线的另一端没插到设备上

网友:
拿个塑料袋包着就行

网友:
我的懒得管也没必要。。。

网友:
不用管,没那么脆弱

网友B:
没必要,闲置的usb扣,也保护上?环境湿气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闲置的usb扣,也保护上?环境湿气大。

你的usb口平时都用扣子扣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