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中还有同轴电缆接口么?这种接口现在还有人用么?

楼主(2024-05-10):
同轴电缆是不是只能用来看有线电视,但是现在还有人看有线电视么

各位家中的同轴电缆接口现在是不是都闲置着?

网友:
真正的清晰稳定,还是有线电视,我一直在用

网友:
同轴成本还是高,光纤已一统天下!

网友A:
电视同轴线缆成本太高,而且容易受干扰,不淘汰没天理。
现在都是数字信号的天下了,光纤比网线更稳定,抗干扰能力更强。

网友:
自从光纤入户,同轴就废了。

网友:
有线电视还在使用,只是不能点播。

网友:
我这数字电视还有一部分是用同轴电缆进户的。

网友:
现在在小城市用的应该还不少吧,家里老人还是看电视,太先进的玩不转

网友:
除了装小锅用同轴,其它的应该都淘汰了吧

网友:
同轴电缆在城市有线电视传输无可替代,色彩自然图像清晰稳定,网络和宽带传输光纤无可替代,同轴就别提了。

网友:
电视都没了,现在装修都不留同轴电缆接口

网友:
有用。有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同轴线缆成本太高,而且容易受干扰,不淘汰没天理。
现在都是数字信号的天下了,光纤比网线更稳定,抗 ...

你说的光纤是网络电视么?

网友B:
我家前年重新装修还是安装了同轴电缆的面板,不过外面接的是卫星小锅和地面波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光纤是网络电视么?

一直用网络电视,最开始看小米的免费版本,之后换了电视机,就买腾讯视频的会员来看,
效果还行吧。
搬家之后大概有7/8年了,从来没用过同轴电缆的有线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前年重新装修还是安装了同轴电缆的面板,不过外面接的是卫星小锅和地面波天线。 ...

地面波天线现在还有发射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网络电视,最开始看小米的免费版本,之后换了电视机,就买腾讯视频的会员来看,
效果还行吧。
搬家 ...

你现在每年买视频会员看电视么

网友:
石家庄地铁三号线还有显示屏用同轴线呢

网友:
一直用同轴看广电有线,色彩还原和清晰度特别是高清台比IPTV好太多了,我这里还是光纤到楼道内的分配器,分配器出来同轴入户。

网友:
有线电视数字传输光纤入户 - 光纤收发器 - 同轴电缆 - 机顶盒 - 电视机。用到同轴电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