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开关无法跳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5-10):
空气开关无法跳闸是什么原因?

网友:
触点烧了熔一起了

网友:
换一个新的就没有烦恼了。

网友:
按测试键不跳闸就是坏了,直接换

网友:
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1可能开关坏了,2线路上的工作电流没有达到开关的跳闸电流

网友:
好奇怪,正常的漏保都有测试键,就是给你测试的呀
测了能跳一般都是好的
不跳你怎么知道是漏电了不跳
是因为手摸麻了?

网友:
最好更换,维修也没有安全保障

网友:
一个字“换”

网友:
首先考虑下线路最大总负载及线径与开关型号是否匹配,如有测试按键(小型家用大部分是没设计这个的)可按下,直接拨开关能否行程自由开合如能自由开合开关本身没问题

网友:
实际电流没有超出空开的额定电流。

网友:
新装修的房子(室内配电箱的空开是开发商交房时安装好的),还没住人,但是隔三岔五总控开跳闸,最后换了一个德力西的空开,再也没有出现过无缘无故跳闸的事情,拆下来的空开发现是一个没听说过的牌子,你说的这种情况大概率空开有问题了,最好换新吧,不值得维修。

网友:
1、空开质量有问题,这必须得换
2、家用电流小于空开的断路电流,这就得具体问题具体看了,你家里所有电器加在一起都没超过空开的断路电流,那还跳个啥?要么换一个小点的空开看看呢。

网友:
触点烧在一起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直接换新的,

网友:
空开无法跳闸就是电流不够呗,C数过大。不过空开一般都没到它跳闸的时候。一般都是短路时才跳闸。漏保就是空开的基础上加了漏电保护器,如果漏保不跳排除开关本身坏了的情况下就要检查你的地线了。

网友:
普通空气开关不跳闸是触点烧融了,漏保测试键不跳闸是内部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