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发一款新出的安可王S8网线钳,还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2024-05-10):
这款新出的安可王S8网线钳到手后试了下,还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
沧桑的大毛爪

网友:
借鉴日线的网线钳样子  价格不是太友好 168貌似是

楼主:
也就日线1/5的价格,真是不“友好”

网友:
顶压的钳子比较耐用

网友A:
水晶头侧面看下压接深度
然后手握一下看下开口角度
最后这手柄不换色我不太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晶头侧面看下压接深度
然后手握一下看下开口角度
最后这手柄不换色我不太想买 ...

压接深度和精度,个人觉的和台湾三堡2182差不多。开口适合国人手型,手柄快出新颜色了

网友:
怎么不说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日线1/5的价格,真是不“友好”

究竟是多少?

楼主:
淘宝上有卖168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接深度和精度,个人觉的和台湾三堡2182差不多。开口适合国人手型,手柄快出新颜色了 ...

压的有点深了,有点歪

网友:
这款网线钳确实不错,已经入手使用很长时间了,实话实说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
优点:线切刀口压接到位,二次复压精准定位;手持平衡较好不负重,剥线、切线、压线一把工具搞定,还是使用的SK5刀片。

缺点:手柄虽然防滑不错,但配色真丑,特别是粘上其它物质后;棘轮有一定概率卡住,必须一压到底才能释放。我自己一般都是直接拆除棘轮装置使用。

这家店铺实际上有几个宝藏东西,例如工具刀片,但由于是代工产品,没什么品牌效应。
1、不锈钢锯齿剪:

2、卧式网线钳:

3、省力棘轮网线钳

店铺:
1、https://shop461661247.taobao.com ... er_id=2212922252400

2、https://bcu143m9atizgs2pypmdypyp ... IFYL2N&search=y

楼主:
会出无棘轮版本,新的护套色近几天应该快有了。工具没有百分百完美的,只能说会越做越好

网友:
谢谢分享!买一把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的有点深了,有点歪

我最喜欢压的比较深的,感觉会更坚固耐用些
以前买过几把钳子,有些压的比较浅,时间久了头子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喜欢压的比较深的,感觉会更坚固耐用些
以前买过几把钳子,有些压的比较浅,时间久了头子会接触不良 ...

那是,用起来没问题,有些人可能有强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接深度和精度,个人觉的和台湾三堡2182差不多。开口适合国人手型,手柄快出新颜色了 ...

压太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喜欢压的比较深的,感觉会更坚固耐用些
以前买过几把钳子,有些压的比较浅,时间久了头子会接触不良 ...

压太深,交换机接口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按压力度太大,适合握力大的兄弟,然后就是压口深度比较深一点,其他还真没啥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