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喇叭破音的修复方法

楼主(2024-05-10):
喇叭低音破音的原因是,低音喇叭的橡胶震膜老化破裂了,拆开喇叭看,用牙签去低音喇叭边沿找是能看到开裂的边缘的,维修方法:
1:就是用适合的胶水粘就是了,胶水种类很多,不能使用干了会变硬的胶水比如502,有可以专门修复的胶水.
淘宝搜索“喇叭 白胶”,拿到胶水用牙签沾上胶水一点一点的把开裂的边缘封住(注意用量少,多次,不要一次在牙签上沾太多),一般凝固需要几个小时,笔记本在此期间静音不要使用喇叭。
2:用胶带贴,完美解决。
3:用膏药直接粘好,效果基本和原来一样!膏药剪成比喇叭口大的形状,把喇叭直接贴上去就行了。原理就是膏药是布做的,有一定的弹性,可以很大程度上代替原来的振膜。
4:用黑色醋酸布胶带 液晶屏维修固定胶带 绝缘阻燃醋酸布胶带。颜色:白色、黑色。
特性:抗老化,柔软服贴、从形性好。

网友A:
太小了,买一对真力音箱好听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买一对真力音箱好听几倍

老音箱音质还可以,关键是笔记本自带的。外接的出差带着不方便。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灰也要清一下了。。都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好方法。。。。。。。。。。。。。。。。。

网友:
直接换一个也不贵吧

网友C:
主板电池焊死在板上,没电了得换主板

网友:
我的HP E6440喇叭也破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电池焊死在板上,没电了得换主板

这个电池很经用的。十几年都不用更换的。没电更换电池也容易。直接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音箱音质还可以,关键是笔记本自带的。外接的出差带着不方便。

笔记本自带的听个响声就行了 ,要求不要太多。。。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牛啊,我遇到这种就是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