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现在都有哪些品牌电钻电池,断电锁保护板的呢?

楼主(2024-05-10):
现在都有哪些品牌电钻电池,断电锁保护板的呢?

已知

牧田18v系列
高壹工机
麦太保

大有老款机器锁板子,现在新款的不锁板了吗

博世貌似也不锁板吧
得伟
米沃奇
威克士
东成

国产的大艺、东成、这些应该都是不锁板的吧

网友:
一脸懵逼,一个电钻还锁

网友:
高大上的 要锁

网友:
坚决抵制锁板的,让他们自己玩去

网友:
锁板子的全是外来物种

网友:
第一次听说,铁塔,电动车的就听说过

网友:
为什么要锁?楼主有特殊用途?

网友:
断电锁保护板的确实让人讨厌

网友A:
锁保护板,能解决以下很多问题:
1、用户自己替换电芯,不合格电池从而导致充电、使用失火等安全隐患。
2、黑心二手商家,替换电芯当原厂售卖,对用户造成损失。
3、用户买到替换电芯质量不好影响品牌质量形象。
4、电池一般有mos保护,大家都知道,还有个叫镍片熔断保护,一般人不知道,拆电池多了的就知道,负极很大一块镍带,会有个狭窄区域,这就是简易的保险丝,熔断后一般就是mos不行了,用户重新焊接后,由于没有mos保护了,风险极大。
5、解决焊点接触不良,腐蚀断开等其他情况,用户重新焊接后也有风险。
综上、都是厂家为用户考虑的方面,厂家为自己考虑的方面我就不说了,怕带节奏。
总之,相比杂牌电池,这都属于厂家的良心设计,而且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并不是降本降质措施,所以别喷了,你不买,他不买,难道叫我买?

网友B:
锁板的就不买这类电动工具,反正我用米沃奇电池和保护板随便折腾

网友C:
反正我的大有不锁板,电池顺便换

网友:
松下也锁板,

网友:
坚决抵制电动工具的电池加锁,因为不能更换电池了,可玩性没有了,这样的产品,再好也不买,各位坛友是否也有如此想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保护板,能解决以下很多问题:
1、用户自己替换电芯,不合格电池从而导致充电、使用失火等安全隐患。
2、 ...

哈哈  你不买,他不买,难道叫我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板的就不买这类电动工具,反正我用米沃奇电池和保护板随便折腾

米沃奇 和得伟的都没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的大有不锁板,电池顺便换

我印象中是前2年的时候,大有是锁板的,现在不锁了

楼主:
可能小日本的机器都锁板,但是那个牧田的12v的插入式和7.2v的不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锁保护板,能解决以下很多问题:
1、用户自己替换电芯,不合格电池从而导致充电、使用失火等安全隐患。
2、 ...

1、不断电可以换电池
2、同1
3、同1
4、电动工具个人估算大牌厂家应该有一半电池不带MOS管
5、大电流产品内阻大了主机不报警,本身对用户就是极其不负责。
个人想法你锁不锁板由自身设计决定无可厚非,但是不要因为可以锁板就溢价严重,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断电可以换电池
2、同1
3、同1

牧田的电池也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