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分享VIVO T1自带的安卓高德地图10.55.0.3076和支付宝10.2.3.8821

楼主(2024-05-10):
系统自带的,具体咋样不评价

下载地址:
高德地图:
https://pan.huang1111.cn/s/mgB3f1
https://www.mediafire.com/file/o8q51vbcolvjmfe/%25E9%25AB%2598%25E5%25BE%25B7%25E5%259C%25B0%25E5%259B%25BE_10.55.0.3076_VIVO_T1.apk/file
https://ena.teracloud.jp/share/11a143cfc8178646

支付宝:
https://pan.huang1111.cn/s/lZBZTL
https://www.mediafire.com/file/4i8drafsdj1swzh/%25E6%2594%25AF%25E4%25BB%2598%25E5%25AE%259D_10.55.0.3076%2528310%2529_VIVO_T1%25E5%25AE%259A%25E5%2588%25B6%25E7%2589%2588.apk/file
https://ena.teracloud.jp/share/11a1353720f01854

网友:
分享的软件,
有什么特点吗 ?
和网上搜索下载的,
区别在那里呢 ?

网友:
自带定制版普遍广告少一些或者没有广告。缺点是版本可能比较低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蓝绿厂定制app,应为这玩意有的有机型检测,非蓝绿厂设备将无法运行和安装。想要简洁版可以下载一个叫做奇妙应用的app里面什么版本历史版本都有简洁版和国际版都有,仅限于安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蓝绿厂定制app,应为这玩意有的有机型检测,非蓝绿厂设备将无法运行和安装。想要简洁版可以下载 ...

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蓝绿厂定制app,应为这玩意有的有机型检测,非蓝绿厂设备将无法运行和安装。想要简洁版可以下载 ...

还有这事么???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事么???



我是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