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轮电动车,保护板的蓝牙信号不好能不能自己加天线呢?

楼主(2024-05-10):
由于电池有不锈钢的外壳,所以一盖上盖信号就不好了,经常断断续续的。
所以我想能不能给保护板的蓝牙模块上额外加一个天线。

保护板用的是独立的蓝牙模块长这个样子,

我记得蓝牙都是2.4G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加个这样的天线上去。

网友:
应该可以,试一试

网友A:
可以。你把蓝牙模块的天线开始那个位置的一个元件焊到旁边,断开板载天线,连接天线座,,天线那个位置中间有个IPEX的天线焊盘,补上去,就可以扣上你说的那种天线的。。也买IPEX接口的天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把蓝牙模块的天线开始那个位置的一个元件焊到旁边,断开板载天线,连接天线座,,天线那个位置中间 ...

大神,能告诉我具体是那个位置吗?

网友B:
按下图改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图改动即可:

感谢回复,已经知道答案了。目前再找自带天线的成品模块,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自己加天线,直接焊接和加天线座信号强度有区别吗? 我是比较想直接加为图省事,毕竟以后应该不会在动它了。

网友:
保护板可以放外面

网友:
蓝牙的好像可以外置天线或者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知道答案了。目前再找自带天线的成品模块,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自己加天线,直接焊接和 ...

有座子方便拆卸,看你天线方不方便一起拆下来,方便拆的话焊接更好

网友:
这个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座子方便拆卸,看你天线方不方便一起拆下来,方便拆的话焊接更好

方便拆一组排线连接到保护板上的,

网友:
加了能增加多少

网友D:
我猜,既然是不锈钢外壳,可不可以索性把天线搭壳上,那不就是一个大号天线了么?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既然是不锈钢外壳,可不可以索性把天线搭壳上,那不就是一个大号天线了么?不太懂 ...

不行的,天线还必须离金属远一些要不干扰特别大。

楼主:
目前不是加多少的问题。。是原来的信号太弱影响到使用了。我给蹲电动车边上才能连上蓝牙,我一站起来信号就断了。

网友:
天线要匹配,不然可能还没板载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既然是不锈钢外壳,可不可以索性把天线搭壳上,那不就是一个大号天线了么?不太懂 ...

不行,整车架是负,万一引入高压保护板就挂了

网友:
业余不好计算波长,除非买辅线外置天线.简单的办法是把蓝牙板延伸出来呀,射频很小气,板上的数字控制信号是SPI还是串口那不小气,随便延长加宽都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