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车子在外面保养差点掉坑!本田缤智更换变速箱油经历

楼主(2024-05-10):
车子快7万公里了,要更换发动机油和变速箱油,因为已经过保,不准备在4S店保养。自己在京东买了机油机滤和变速箱油,并在线选择了一家比较近的修理店。更换机油费用50,变速箱油80。

电话预约后车子开过去,先换机油,过程没问题,就是师傅看起来做事比较马虎。心里想着车子是自己开的,就盯紧一点。
(左侧是发动机,右侧是变速箱)

开始换变速器油,我选的是重力换油,时间比较久,底部放油螺丝拧开后要等1个多小时让油流尽。然后再从上部注油螺丝孔用专门的打气筒打入变速箱油。

问题出在最后的步骤,油加好后,师傅先用手拧紧了变速箱的两个螺丝,之后用扳手加固了底部的放油螺丝,但是上面的注油螺丝忘记加固了(如下图红圈位置/实际是已手拧螺丝)。之后就把升降机下降了,我赶紧提醒师傅说是不是有颗螺丝忘记拧紧了,师傅说刚才看手机忘记了,之后又升上去重新用扳手加固了一遍。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自己及时盯着发现了,可能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变速箱漏油,再差点螺丝掉了,油漏的多,会造成变速箱齿轮严重磨损。

多次事实证明,在外维修保养,还是要亲自盯着才放心。

网友A:
车都是修坏的 不是开坏的

网友:
现在有些师傅确实是技术不到位,但是很多都是利益熏了心啊。车是交通工具涉及生命安全,修车找个好师傅难
价格其实是次要的,谈不下来可以不做,但是别做利益熏心的事

网友:
一是没什么利润,二是本身做事就马虎,SO...

网友:
都是打工人,以前有夫妻档小店,自己当老板用心

网友:
我还碰到过倒个机油结果撒到周围一大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都是修坏的 不是开坏的

大部分情况确实是,无良商家太多

网友:
换变速箱油还是到4S店去换,这样做贵点放心,除非你自己换,安全无小事。

网友B:
确实需要自己看着,我也不差那点玩手机的时间。看着就是能放心些,也能了解底盘的结构和情况。

还有就是修理店拆卡扣件基本都是硬扣,短视频上也是这样教人。老车卡扣崩断就说是老车的原因,坏了就让换件。

实际的官方维修手册上是有拆卸卡扣的技巧的。奈何车型太多,不是专修的,不会搞这种细节。工时费也低,不想费劲搞,反正坏了换配件,再捞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需要自己看着,我也不差那点玩手机的时间。看着就是能放心些,也能了解底盘的结构和情况。

还有就是修 ...

拆卡扣有专用的工具,基本上可以无损拆下来,只不过修理店的都是硬撬,只更换坏了的,不坏的硬撬下来也都松了,再装回去就会扣不紧,有异响。

网友C:
其实没太大关系,注完油,还得全档位走一遍,然后把车顶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地方渗油,有渗油还得坚固螺丝

网友:
专业领域都是所谓的专业人员在工作

网友:
4S店维修现在很多也是外包给别人做了,钣金喷漆外包出去

网友:
我还遇到过换刹车油没把下泵排气螺丝拧紧的事儿。

网友:
现在很多汽修店都是混日子的,老板员工都一样。我3月份换半轴球笼胶套的时候就遇上了,操作粗暴,过程马虎

网友:
还是自己DIY比较放心。

网友D:
还是某虎靠谱些,好多螺丝都是拍视频,另一个人检查、复拧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太大关系,注完油,还得全档位走一遍,然后把车顶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地方渗油,有渗油还得坚固螺丝 ...

又没拆底壳。。

网友:
能自己修的绝对不找别人 又不是什么复杂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某虎靠谱些,好多螺丝都是拍视频,另一个人检查、复拧一遍

那还挺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