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DMI接口经常容易接触不良,何解

楼主(2024-05-10):
给家里老头子买的电视机顶盒连接电视的线,没过多久就会接触不良,wd40用过有点用,时间长了,还是不行。过段时间换根线才好。
大家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请教有好的办法吗?是我换的线不够贵不够好?京东买的绿联的25.88左右的,

已经买过好几条了。

我给单位焊接的临时接头的线,也都用了快两年了都没问题。这玩意不知道怎么没多久就接触不良,然后会自动使用电视自带的系统,不启动机顶盒系统了,重新插拨一下 ,又能正常进入机顶盒系统。挺烦人的。

网友:
我用的机顶盒带的已经四、五年了吧没问题

网友:
使用环境是不是偏潮湿了。

网友A:
一般几块到十几块的线, 接好设备后不动的话,  几年都不会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几块到十几块的线, 接好设备后不动的话,  几年都不会有问题的吧

+1,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这玩意又不是天天插拔,哪那么容易坏...

网友:
从来没有HDMI接口不良的现象,好几个机器都10年以上了。

网友:
摄像机监视器,经常插拔,也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山寨机顶盒?
如果是就换个好的母座。还有HDMI线建议买运营商送的那种,好又不贵。别买什么绿联的,比不上运营商机顶盒配的

网友:
考虑下其它原因,比如静电,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HDMI线没这么容易坏,很多家庭的机顶盒到电视HDMI线就很普通的,正常使用10年以上了。

网友:
检查下是否接地不良易产生静电,或是环境过于潮湿。一般情况不会这么容易损耗的。

网友:
不会吧,我用那种几块钱的也没有这么容易坏啊,最早的一根12年京东试用得的,标价12.9用到现在也没问题

网友:
大概率机顶盒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高清线的接口与机顶盒的接口不紧密造成的

网友:
HDMI接口本身不太容易接触不良吧

网友:
大家都说不常动就没事,也是,这情况要么常插拔造成的,要么产品本身有问题。

网友:
插头与母座连接紧密的话,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
经常插拔,尤其是经常不同人不同电脑插拔使用的,经常坏。

网友:
用了这么久的HDMI线,没见过坏的,估计是插座的问题

网友:
不带电插拔  HDMI不容易坏

网友:
插座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