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滨江DT9975校准数据错乱维修

楼主(2024-05-10):
网友发来一台滨江DT9975万用表,要求校准一下,原因是自己搞乱了!(0660牛屎方案)
到货后,发现电压,电阻都不准!(其余挡位没有测试)
进入校准后,先校准电压挡,发现mV校准很困难,校准无法跟输入值看齐,反复尝试,适当增减输入值,终于校准了。另外,还发现,进入校准时显示的第一个校准项mV和在电压挡的mV不一致。
好容易校准了电压挡。进入电阻挡发现问题更大,只能校准当前量程,本量程准了,其它量程都不准。
给我的感觉是校准数据错乱了!
最后,开机进入自检程序,通过自检后,数据恢复正常,精度也可以,重要的是可以进行随意校准了!
跟之前的试验结论差不多,自检相关数据最主要就是30开头这一行数据!
我刷入错乱的数据,然后把30这一行手动修改成没问题的数据,再次进入校准,发现虽然测量不准,但是,能正常校准了!

楼主:
拿福仪FY76做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把03这行代码,手动输入乱码,开机发现各挡位无法正常测量,电阻挡开路有底数,电容档一直在跳量程,电压挡测量10V显示500多V。。。
第二个实验:开机进自检,并完成自检!重新开机,无法正常测量的问题,立马解决了,精度也不受影响。
第三个实验:把03这行代码替换成正泰ZTY0124A的代码(这两款表是同款贴牌表),各功能测量正常,只是精度变差!
第四个实验:再次进入校准自检,完成自检后,精度恢复正常!

网友:
表真多啊干脆叫你大“表”哥算了

网友A:
1.有的表经常自检不过,好像打到电阻档也不行,
2.30这行数字是啥意思,官方手册也没看到说明
3.好像记得以前有个软件还是什么的上面有解释每个代码是啥意思,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的表经常自检不过,好像打到电阻档也不行,
2.30这行数字是啥意思,官方手册也没看到说明
3.好像记得以 ...

那个软件也没有注释30H开始的数据是何意义。

网友:
对等我晚上回去试试,看看VC890改成正泰那款的自检是否能自动校准电阻档

楼主:
手册上,只说了自检会进行哪些检查项目,例如功能切换,分压网络等,我怀疑这行数据可能存储了分压网络配置等相关数据,而且,每次经过自检,貌似这里数据都会有所不同。所以,这里的数据还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只说了自检会进行哪些检查项目,例如功能切换,分压网络等,我怀疑这行数据可能存储了分压网络配置 ...

手册上说了自检会校准一些参数的。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楼主真是太能干了 ,谢谢,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只说了自检会进行哪些检查项目,例如功能切换,分压网络等,我怀疑这行数据可能存储了分压网络配置 ...

中午回家更改了一番,发现那里应该是存储了自检的信息,啥也没改变

网友:
大佬越来越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