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次BL0942电池内阻仪波动测试

楼主(2024-05-10):
    用电能计量芯片BL0942做成内阻仪后,数据电平在0.1mv内一直波动,为搞清是啥原因引起,能把数据稳定下来,因没有合适的记录仪器,所以把程序移植到esp32c3上,连上wif,把数据上传云端记录下来,数据导出电子表格,观察其电平电流电阻波动变化情况,欢迎探讨提出意见改进.

-------------------------------------------------------------

  空载并断开方波输入

---------------------------------------------------------

  空载接入方波

---------------------------------------------

接入 20毫欧合金电阻

---------------------------------------------------------

接入 100毫欧电阻

-----------------------------------------------------

接入 15K欧电阻

---------------------------------------------------------------

接入ts457测66毫欧锂电池

------------------------------------------------------

全网首次用BL0942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598&fromuid=768940

楼主:
二楼留座 更新些新进程  .................................
------------------------------------------------------------------------------------------------------------------------------------------------

更新1:
原lm358输出电流有点小,最大10ma,恒流加大,芯片发热,刚到手gs8552 ,还买了几片别厂家的电能计量芯片,
gs8552贴片加DIP8转换板,恒流电流加大,测量毫欧级阻值波动确实有改善,波动变小.

-------------------------------------------------------------------------
rp2040逻辑仪测量 隔直后各负载方波变化波形

----------------------------------------------------------------------------

更新2:

改开关屏,加校准开关,也就是调线阻阻值归零,恒流运放前加pwm滤波,参考yjmwxwx的内阻电路,夹子也改造了

测试1毫欧  波动+-1 毫欧

更新3 :
         感谢猪小呆的提醒, 能不能改4线法,看线路只能改3线法,即断开板上分压电阻接芯片测量电压的线路,连线接夹子,
          减少一路接触电阻的影响,并能减少线阻,效果改善不少.

--------------------------------------------

-

ps:最后面的怎么出现个附件图片 15k欧  编辑里都没,没法删除,碍眼,请斑竹管理删了

网友:
是个细致活

网友:
手头有个电池内阻仪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不断探究不断提高,值得学习

网友A:
空载没波也跳?空载时测到的电压是来自哪里的?

网友A:
可以把这两个寄存器里的值读出来看看它实际获取到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没波也跳?空载时测到的电压是来自哪里的?

电流有效值转换公式:I_RMS =305978∗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流有效值转换公式:I_RMS =305978∗

电流有效值转换公式:I_RMS = 305978*I(A)/ vref
电压有效值转换公式:V_RMS = 73989*V(V) /vref
vref是参考电压,典型值是 1.218V。
注:  I(A)是 IP,IN 管脚间的输入信号(mV),V(V)是 VP 管脚的输入信号(mV)。

怀疑vref ,但电流看似算稳, 毫欧电阻小变动也就0.001ma,再小就0.01ma,15k 电流几乎没变,vref算可以信任。
mv ma级的外围电阻温漂也可以忽略,剩下就是共地和串扰感应的问题,手摸夹子都有几十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这两个寄存器里的值读出来看看它实际获取到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寄存器也是数字,芯片里面自动去计算转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存器也是数字,芯片里面自动去计算转换的

以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把数据连续不断的读出来,比如读个几千个点,然后导入excel之类的画出波形,不知道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把数据连续不断的读出来,比如读个几千个点,然后导入excel之类的画出波形,不知道 ...

网上有各种串口波形显示软件,按照要求发送数据就可以自动帮你显示,不妨试一下?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2281425.html

网友:
这是另一个:
https://blog.51cto.com/u_15830484/58395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把数据连续不断的读出来,比如读个几千个点,然后导入excel之类的画出波形,不知道 ...

读应该是可以读,里面刷新的速度外面响应可能跟不上,数据缺失,记录也是个问题,云端能响应得过来吗,也没必要这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应该是可以读,里面刷新的速度外面响应可能跟不上,数据缺失,记录也是个问题,云端能响应得过来吗,也 ...

不是让你上传到网上。。。你直接把数据发送到串口,用上面说的串口波形显示软件来实时显示电压波形,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应该是可以读,里面刷新的速度外面响应可能跟不上,数据缺失,记录也是个问题,云端能响应得过来吗,也 ...

网友B:
除了硬件上的优化,软件上也可以下下功夫,比如用“卡尔曼滤波器”的算法,进行滤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硬件上的优化,软件上也可以下下功夫,比如用“卡尔曼滤波器”的算法,进行滤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

芯片内部自带算法存寄存器,外面单片机只是提取寄存器的交流电压电流有效值去计算而已

网友:
适合到央企搞研发

网友:
这篇噪声分析的文章可以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viole/p/128595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