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200元TDS值2,RO净水器DIY方案

楼主(2024-05-10):
低成本获得瓶装水品质,RO净水器自制方案
其实,前几级过滤都没啥卵用,直接超滤-RO两级过滤即可
想改善口感,加个后级活性炭,三级也够了
这里提供一套极低成本的方案,给大家参考

a、首先是选膜,汇通的ULP1812 50/75G是脱盐率最高的
千万别选EC系列,EC系列是节水膜,出水品质不如ULP的,ULP的成本也是远高于EC系列
我这里有ULP跟EC系列对比图,相信看包装大家都知道ULP更专业

ULP系列很负责地给出了全系列参数,EC系列啥都没写
据说EC系列是边角料发挥余热的产物,中间有拼接,ULP系列是完整的膜
不过我自己没拆过,总之ULP效果更好就是了

b、方案采用四面阀带纯水反冲
如图所示,相当简单

1、止逆阀,共3个
2、三通,共3个
3、对接弯头,共4个
4、进水转2分开关,共1个
5、废水调节开关,共1个

c、节约成本,自制了反冲桶以及后级滤芯
如果还想继续节约,改善口感的后级滤芯都可以不要

气动接口加可乐瓶做纯水反冲桶了
简易启普发生器的头加可乐瓶,做后级设置活性炭、并加入金属镁颗粒变成弱碱性富氢水
注意,镁颗粒必须放在有压力桶缓冲的环境,否则必炸,我炸了2个之后才发现的

d、储水罐如果抠门也可以用多个可乐瓶代替
但是我还是不抠这点钱,直接买了个鲁X牌的3.2GC

原始气压仅仅0.05Mpa(折合7.2PSI),这稍微漏一点气就废了吧?
直接打到0.12Mpa(折合17.4PSI),储水量从5升降为3.9升,出水速度小增
压力越大,越容易放空存水

e、安装成功,TDS在2,基本上堪比瓶装水

应该是能凑合用了

f、成本核算
主要成本:
1500L超滤,134元(我买的可手洗的,如果是不能手洗的50元即可买到)
汇通ULP 1812 75G, 34.79元(这个是核心部件,千万别弄错)

压力桶 3.2GC型号,34元(不用这个可以用反冲桶的原理自己DIY)

其他辅材算上,撑死了也就两百块钱了
相当于,只需要两百块甚至更少,即可享受瓶装水级别TDS的用水自由

补充内容 (2024-6-7 15:23):
工作流程是:
1、压力桶存4升水,我用掉1升之后,自动开始制水,
2、不管你是否继续用水,都将桶内补到4升
3、补压力桶水的同时,给可乐瓶里补水
4、桶内水到4升了,且没有继续用水,自动停止制水
5、停止制水后,可乐瓶里的纯净水灌入RO膜进行冲洗,并浸泡养护RO膜
6、可乐瓶的水冲完,设备自动停止

补充内容 (2024-6-20 17:39):
水路图看78楼

网友A:
请问这套设备,成本是降低下来了,但这款超滤RO寿命如何,多少水量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套设备,成本是降低下来了,但这款超滤RO寿命如何,多少水量需要更换。 ...

RO膜有纯水反冲,超滤有龙头冲洗
理论上5年内滤芯都不需要更换
唯一要更换的是后级,用水量不大的话半年一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RO膜有纯水反冲,超滤有龙头冲洗
理论上5年内滤芯都不需要更换
唯一要更换的是后级 ...

谢谢答疑,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B:
厉害,哈哈

楼主这净水器出净水和废水比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哈哈

楼主这净水器出净水和废水比例多少

ULP系列官方建议回收率是55%
基本上按1比1没问题

网友:
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帮顶

网友:
这样的设计我喜欢,有空也做一套。

网友:
做一下记号,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C:
RO膜是反渗透,正常二年换一次,整大天直接把桶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膜是反渗透,正常二年换一次,整大天直接把桶去掉

对于那种没有纯水反冲的系统,膜内长期是垃圾,自然要2年换
这种是直接有纯水反冲的,2年出水速度也不减少,TDS依然10以内,换他的意义何在?

网友:
净水机这么便宜啊,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D:
之前也是自己组装了一个,用了10来年,后面不是这个接头坏就是那个接头坏,直接买了个小米的直出水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E:
然而diy的商家说反冲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而diy的商家说反冲没啥用~~

计划性报废了解一下
大家都弄反冲了,膜基本上都是5年8年的寿命了,商家怎么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是自己组装了一个,用了10来年,后面不是这个接头坏就是那个接头坏,直接买了个小米的直出水的,用着 ...

对于DIY能力不行的人,品牌货是不错的选择
小米的性价比不高,红嘴鸟之类的更划算沁园之类的更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计划性报废了解一下
大家都弄反冲了,膜基本上都是5年8年的寿命了,商家怎么赚钱 ...

他叫我需要的话就断电,通电后会自动排几十秒废水,我天真地信以为真了。 1年多2年换一次汇通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叫我需要的话就断电,通电后会自动排几十秒废水,我天真地信以为真了。 1年多2年换一次汇通膜。 ...

自来水冲跟纯水浸泡,意义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买的沁园,他自己有冲洗功能,估计不是纯水反冲吧?另外我家原水500多,出水40多正常吗?请问楼主家原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