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主控PS2251-09 华硕主板赠送U盘 量产失败

楼主(2024-05-10):
各位大佬们,最近买了一个华硕主板赠送的U盘,

这个U盘接入电脑后会出现

请教一下怎么把它前面的CD驱动盘改成Win10的启动盘,我尝试的很多的量产工具都失败,求救一下

下面是ChipGenius读到的内容
 设备描述: [H:][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3.0/USB3.0 FLASH DRIVE/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896mA

USB设备ID: VID = 1005 PID = B128
设备序列号: 070018A62FD7BE72

设备供应商: USB3.0
 设备名称: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USB3.0/USB3.0
 产品型号: FLASH DRIVE/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PMAP/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9(PS2309) - F/W 07.04.5D [2019-10-22]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72 - Toshiba(东芝) [T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网友:
千万不要勾选do isp
——玩坏两个群联u盘换来的教训

网友:
万恶的群联DO ISP!

网友:
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很好找,再加载个配置文件,修改一下ISO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手里有几个,拆过,里面是群联封的tsop,没有bga焊盘的

可以量产用宏宇芯的hg23xx量产工具,读120写10-20波浪、
手里4个一样的U盘,同样的参数设定,两个绿两个红。。
两个红的怎么调低格ECC死活开不成功,一直都是红。。。(群联U盘折腾不来)
个人建议是能用,就别管它。。。

网友:
群联不是有个convertor么

网友:
试试这个群联模式转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