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全网首拆,江淮随车充拆解求助

楼主(2024-05-10):
车开了好几年了,最近想白嫖点电,但是随车充不给力啊,功率只有1KW多一点,充满要到猴年马月。。。。。。在网上也看了不少第三方的随车充,不是价格太高,就是用料太简陋(开电车的后遗症,开电车的都是大抠B.........几毛钱的电费还要再充电前货比三家,看谁家便宜个毛了八分的,像极了之前在听说油价要上涨前排队加油的同 志们)。这不趁有空在家拆了个自己的买车送的随车充,做工倒是可以.也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一拆开傻眼了,啥都看不懂啊,电烙铁会用,电子元件会焊接,电路图看不懂。。。。。,特意发到论坛上让众大神们给掌掌眼,看我该如何改才能将功率提高到3KW到3.5KW之间,已知进出线,充电头是能扛得住,我看继电器也是20A的,也够用,

外壳,铭牌,这是个18年或者19年的产品。外壳接缝带硅胶垫,防水性能还算可以。

以下是各细节图

以下是借用知乎大神的充电盒分析图
充电模式为模式二

电气线路图

监测点1

监测点2

监测点3

充电握手过程

再次感谢知乎大神
以下是充电枪头拆解,外壳没拍,大同小异
枪头接线部分,电阻

看网上也有卖套件的,就是一个小模块,几根线,接在枪头里,不知道这种我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A:
改这个没用的吧,决定充电电流的并不是它,它只是起个握手的作用

网友A:
决定充电电流的应该是OBC车载充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没用的吧,决定充电电流的并不是它,它只是起个握手的作用

是这个,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决定充电电流的应该是OBC车载充电机

认真看帖子,你会发现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B:
某宝有现成的话,从某宝买个现成的模块,研究研究,然后退货了

网友C:
试着找到RC、R4,测量一下阻值,看看与上图中表格对应的数值是多少?是不是与你的充电最大功率一致,如果能对上,我感觉可以试着换换表格对应阻值的电阻。其实就是芯片,控制占空比电源芯片的反馈电路上的电阻阻值调整后,就能调整输出电流了。与开关电源的原理差不多。以上一点建议,供参考。也希望高手能多多发言,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通过握手信息选择合适的充电功率

网友:
江淮基本已经没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着找到RC、R4,测量一下阻值,看看与上图中表格对应的数值是多少?是不是与你的充电最大功率一致,如果能 ...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改主板上pwm,枪头端的电阻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现成的话,从某宝买个现成的模块,研究研究,然后退货了

深水宝都是绕开主板,从枪头提供pwm跟阻值,就是不知道这样的话主板还有什么保护功能

网友:
1K改3K,随时........砰!

网友:
你这个是13A的,给到车的信号就是3KW,是不是你车上的充电机功率小?这个充电枪只是保护加握手,并不是充电机。国标模式二,一般有几个功率8A/10A/13A/16A/32A.对应最高7KW。
另外那个你说的模块,那是给车上充电机握手的协议模块,一般还能切换功率,二三十块钱,能用,但是不安全。

网友:
这玩意还是不要自己搞了。事关安全不划算。

网友:
电车还是不要随便改了

网友:
充电器在车上,大小厂家已经定死了。
只有车上充电器够大,你更换更高标准的握手器才有更高的速度。

网友:
你先看看车载充电机的功率,有可能在前机舱内。一般配的随车充都是根据充电机功率确定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例外。个人觉得你这个车车载充电机功率最大也就是3.5kw,看你充电枪的功率,最大可以提供到2.8Kw,所以改不改意义不大

网友:
把 握手电阻改小就可以了?和 随车充里面的电流保护没关系?

网友:
汽车本身充电流肯定远大于1KW,所以改随车充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