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型光电储能系统探索

楼主(2024-05-11):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捡回来的太阳能板利用起来了,用自己那标称48v20ah实际续航只有10公里的电瓶车电池测试了三天。效果还不错,发电量还不错400w太阳能板实际使用能有个两百多瓦,一天有个两度电左右,用在厂里给电脑跟显示器供电只需要100w左右剩余的可以充电动车。厂里电费1.35元一度比家里用更划算些

楼主:
刚开始买的控制器是pwm类型的18块钱左右,
优点是便宜缺点是有遮挡或者阴天效率低,不是三段式充电控制也没有直观的发电量用电量显示查看,都说mppt的好就咸鱼淘了个200包邮的,58块钱配了个蓝牙模块,效率高了,查看也方便了

楼主:
中间出现过两个小插曲,逆变器试机一个小时后熄火了,拆开才知道快递暴力转运,邦那个铜的大线圈的扎带断了把cnb电容扯掉了,igbt烧了两个,卖家给寄了两个修好了。那个mppt控制器估计是误接了mos管击穿导致负载端一直有电,没法实现开关控制,拆开换了mos管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买的控制器是pwm类型的18块钱左右,
优点是便宜缺点是有遮挡或者阴天效率低,不是三段式充电控制也没 ...

这是两个控制器内部图

网友:
这个好 有实际意思

楼主:
附近有一家超威,天能电瓶代理售后站问了下12v20ah石墨烯电池以旧换新60一块一组的话可以谈到50元,买新的单个120,这个旧电瓶测试三天的感受就是如果只是白天用的话,太阳能发的电大部分直接供负载了,只有功耗超过200w才会从电瓶取电,如果只开电脑主机两个显示器待机的话功耗只有60w,还会给电瓶充电。后期看发电量咋样,有多的话就换新电池去,这是他们售后站的电池我在那没事检测的,我自己的估计寿命就百分之二十了

网友:
我一直觉得光伏发电一定要立即消耗掉,比如发电办公,发电给电驴电动汽车充电,尽量不要单独存储。

网友:
有时间,有金钱,有能力,

可以尽情的去折腾。

网友:
这么大块光伏板有得捡?

网友:
厂里电费1.35元一度比家里用更划算些,家里电费高于1.35了吗,这么贵啊。

网友A:
实用性不错   多久可以回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两个控制器内部图

这就充分利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性不错   多久可以回本

也算发扬垃圾佬的废物利用精神了,太阳能板捡的,电池电动车淘汰的,控制器跟逆变器买的,估计一年发电300度左右,厂里一度电1.35元一年差不多能回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算发扬垃圾佬的废物利用精神了,太阳能板捡的,电池电动车淘汰的,控制器跟逆变器买的,估计一年发电30 ...

一年能回本,可以搞了

网友:
折腾着玩挺不错的

网友:
太阳能板不便宜

网友:
光伏发电板应该是成本最贵的东西了,不过楼主这个是捡的,成本急速降低啊

网友:
不错,插线板老有年代感了

网友B:
铅酸电池不耐用,1一天一冲,好快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不耐用,1一天一冲,好快报废

基本白天用,电池就是个防断电的。发的电当时就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