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 toggle跳线和CE跳线求指点。。

楼主(2024-05-11):
搞到一个2259XT的板子,是4贴未知颗粒,手上有两个镁光NW951(120GB)的颗粒,想做成240G的,不知道用不用改跳线??

看板子,原来是贴了四个闪存的。有知道的兄弟帮看看。谢谢!!

闪存焊盘我处理了一下。

主控sm2259xt

主控sm2259xt

58x?

58x?

网友:
不懂,只有拆了主控慢慢测量

网友:
先贴一片上去看看ID,看看能不能开。这个闪存的话,其实上PS3111也不错

楼主:
贴了个闪存上去,开卡也能开,就是明明我贴了一个120G的,开出来个240G的,容量选的是auto。不能使用!!
后来在开卡软件里设置为120G容量,提示CE错误。。ce跳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了个闪存上去,开卡也能开,就是明明我贴了一个120G的,开出来个240G的,容量选的是auto。不能使用!!
...

猜测是颗粒参数错误,应该是1die/1ce,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这是闪存的参数。。

楼主:
后来拆了主控,按大佬所说的找到toggle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352606&page=1

这个板子的toggle如图所示,并没有电阻。。

网友:
主控都拆了,把CE跳线也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闪存的参数。。

这个需要看2259的定义,flash.set里面看能不能调

网友:
太深奥了,不懂了。

楼主:
坛里兄弟有没有2259xt的引脚定义,我又把主控拆了。本想量一下ce跳线,ce0量明白了。ce1、ce2、ce3量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