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电源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2024-05-11):
这个电源的功率应该是480w,但是正面的720w是什么意思?

网友:
耐力是480,爆发力是720

网友:
感性负载能力强一点儿

网友:
额定稳定输出480W,峰值输出720W

网友A:
峰值功率不知道是不是靠电容提供的。

网友:
720w可以撑4秒

网友:
背面不是写明了FOR 4 SECONDS 720W能持续4秒
电源还算靠谱,没有乱标

网友B:
这是三相电源的,是否只要具备其中一相即可输出DC?

网友:
720瓦可以搞4秒,这种电源可以给一些开机电流稍大开机时间稍长的用电器使用

网友:
三相电的电源比较少见

网友:
这是一个逆变器。

网友:
稳定输出480极限输出7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峰值功率不知道是不是靠电容提供的。

igbt输出模块只能撑4秒720瓦,再长可会烧掉。

网友:
真长知识了。

网友:
标识得很规范,720W可以抗4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相电源的,是否只要具备其中一相即可输出DC?

可以,它前面其实就是一个三相半桥整流电路,零线为-,三相火线通过半桥整流后为+,再滤波

网友:
24V输出,持续输出电流20A,
30A电流输出4秒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用在电机供电的,例如步进电机,可以提供瞬间大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