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zetime手表不完全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24-05-11):
前几张手表外观图片是借的图,我直接上拆机图吧。总共换了两个手表,一大一下(男款女款)
先上外观图吧,这个有点意思指针加屏幕。刚上市的时候非常贵,旧 时 王 谢 堂 前 燕 ,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现在我也玩上了。这个是17年的产品了,电池老化是必然。

下面上更换电池的过程,由于没有合适的电池只能更换尺寸差不多的容量更大的,必须注意这个是高电压锂电池,用低压电池的话充电截至电压不一样,容易鼓包。
这个是大表原装用的是362227电池3.8v200mah

这是小号
用的是322224,180mah电池

大号拆机

小号拆机以及待更换电池,这个需要拆掉保护板,手表自带保护板了,新电池用的是382029,225mah安装没有问题。

这是大表的图片和代换电池

大号的需要把电池的出线方向改一下然后翻个面安装用了382327电池,300mah

后盖上面有心率传感器

开机图片

充电座子,其实就是内正外负5fu

网友A:
最喜欢不用电的机械自动手表,最讨厌需要充电的智能手表

网友:
这表当年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不用电的机械自动手表,最讨厌需要充电的智能手表

确实,续航短。换了电池也不超过五天。
好在这个表没电了会走时间,据说指针至少能走一个月

网友:
自己能动手真好

网友:
还不少测试点哩

网友:
这个手表双显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不用电的机械自动手表,最讨厌需要充电的智能手表

精工出过人动电能手表,可惜没能像光动能流行。

网友:
机械表的指针,数字表的机芯

网友:
早期的智能手表,机械电子缝合怪

网友:
这表外壳漂亮,还方便拆开,这个是亮点。

网友:
这个表换了电池,能用几天?

网友B:
频繁充电的智能表不知道存在的意义在哪?没事拿手表玩?

网友C:
现在戴手表就是个装饰,顺便看看时间,活动一下手腕。

网友:
电池好象也有圆的,容量会不会大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不用电的机械自动手表,最讨厌需要充电的智能手表

所以我选择了卡西欧的电子表,目前3年没换电池了,理论上是能用7年
但是电子表没有石英表准,一个月能差10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繁充电的智能表不知道存在的意义在哪?没事拿手表玩?

也是看使用环境,带习惯了也觉得很方便,能看个信息,简单回个信息,嘈杂一点的环境,电话漏接的少一些

网友:
电池好大个,没看错吧,指针+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繁充电的智能表不知道存在的意义在哪?没事拿手表玩?

存在就有它的道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智能表各种实用功能集中在手腕终端,比如做事时候电话来了手机在另外一边,这时候直接手表接电话了,看微信信息简单的回复都可以,各种健康数据,还有告诉你智能表一星期或半月冲一次电不算频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戴手表就是个装饰,顺便看看时间,活动一下手腕。

对于智能表就不只是装饰那么简单了,各种实用功能集中在手腕终端,比你机械表实用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