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猛火灶不需要风门?

楼主(2024-05-11):
普通灶都有风门,而猛火灶没有,那么猛火灶是怎么保证火焰的充分燃烧?

网友:
鼓风机

家用限制 在 5.23 kw以下  GB 16410

网友:
一般都是强制送风了吧,就和防风打击一样的

网友:
猛火灶一般都是高于台面放置,这样可以有足够的空气流通吧。

网友:
谢谢分享,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一个小问题,引起大思考……

网友:
谁说没有啊?我买的猛火灶就有。

网友:
应该是固定大小的回风口,不需要调节。

网友:
应该有吧,只是没注意。

网友:
鼓风机声音都吵死人了,还用啥子风门哦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猛火灶基本都有风门,大的猛火灶有些外面没有设计可调节的风门但内部有设计风气联动的风门,进气量小风门小进气量大风门大

楼主:
燃气灶其实可以取消风门,装个无刷风扇,利用风扇来自动控制进气量,始终保证充分燃烧,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