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自动挡带模拟条万用表hd3011

楼主(2024-05-11):
逛夜市收一个小表,外表成色不好,支架和皮套都没有了,型号是hd3011不知道是不是无锡弘大的表。到手加电池不亮,查找发现电路板上面6个可调电阻有三个没有了,关键的vr1也没有,自己胡乱加了5k和两个50k的,可以点亮了,发现是带有模拟条的6000字万用表。
主控是fs9922-dmm4芯片,测量发现电压档线性不好,估计是电阻的问题,后面有时间再换一下电阻试试。
不知不觉搞了好多块万用表了,看到万用表还是想买,好在买的都是二手的整体花费还不大。
下面放图,欢迎大家围观拍砖。

网友A:
我的胜利86D也是这个芯片,看看电容档能测多大?我的可以测40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胜利86D也是这个芯片,看看电容档能测多大?我的可以测4000uf

是的,可以测到4000uf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测到4000uf左右。

按键挺好够大,86D的按键小按下去容易卡,

网友:
这个值,也值得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挺好够大,86D的按键小按下去容易卡,

这个按键不太好用,需要使劲按才行,拆开看过里面的导电橡胶有点老化了。

网友:
看起来好表啊

网友B:
2节1.5V的,可换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节1.5V的,可换锂电池了

换电池估计还要加降压,得不偿失啊

网友C:
显示有点暗淡啊

网友:
整体性能不错,淘到宝了

网友:
调教好就能用了

网友:
测量要是不准确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
恭喜淘到宝

网友:
看着还不错,校准下是个不错的工具。

网友:
好东西呀,我现在很羡慕那个模拟条。那个接线柱也好评。我现在用胜利81d,有没有类似大小由模拟条独立接线柱的袖珍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有点暗淡啊

是的啊,这个还没有背光, 。

网友:
多钱收的呀,高级表呀,感觉体积很小,很感兴趣

网友:
需不需校对,出了换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