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老款HDMI转AV的视频转换器

楼主(2024-05-11):
HDMI转AV输出,这种由高分辨率转低分辨率的,就无需考虑转换造成的清晰度损耗了

这个是老款老方案,经过了2次转换,新款方案的就直接1次转化就到位了

外观

一览图

供电部分

左下角单片机用于与转换芯片通信控制相关参数设置等
右下角IC为音频IC,用于声音输出
右上角是HDMI转VGA转换芯片,用于第1次转换

大8脚芯片是一颗存储器,用于存储相关配置信息
右侧的是VGA转AV的转换芯片,用于第二次转换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旧方案里面都是料,很有份量。可是这东西很少用到了

网友:
也有芯片,比较多那

网友:
还有单独的APL和NTSC转换开关,不错。

网友:
曾经有一个VGA转AV的,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