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铸铁截止阀阀芯拆不动,请问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4-05-11):
有一个铸铁截止阀关不死,可能里面的密封垫老化,想换一个,结果阀芯拆不下来,这个阀涉及管道,不好换,只有换阀芯,结果拆不动,请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就是这种阀

网友A:
wd40或类似的喷一下,轻轻敲一敲震动一下,过一天再拆试试。
还拆不动看看能用火烤吗?

网友B:
锈死的拆不开,换阀芯的很少有

网友:
喷枪烧,换大管钳

网友C:
阀门应该有带活节,不然就整个切掉。这种老款的换阀芯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或类似的喷一下,轻轻敲一敲震动一下,过一天再拆试试。
还拆不动看看能用火烤吗? ...

w40只能喷外面啊,看来只能火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阀门应该有带活节,不然就整个切掉。这种老款的换阀芯也用不了多久

阀门没有活接,要拆的话要拆很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锈死的拆不开,换阀芯的很少有

这种是可以换阀芯的,以前换过,这次怎么也拧不动

网友D:
先用W40看看,它有渗透作用,多喷点,待1~2小时再拆。还拆不动的话,用洗洁精将W40残迹洗掉,再火攻看看。关不死通常不是密封圈的问题,不是阀杆锈断了,就是阀面上长满东西了。不更换新阀的话,阀座需要光车,阀芯需要在玻璃上加细研磨砂研磨的。而这些都需要拆下来才能进行。仅更换阀芯的话,只能让泄漏小一点,不能完全关死的。当然,一切需要先拆下来再看具体情况。

网友E:
用大功率的电吹风吹,就是焊塑料的那种吹风,吹热了再拧,不过前提是阀芯必须是铜的,要都是铁的估计不行

网友F:
你的工具不到位奈何不了它,必须上老虎钳和专用水管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W40看看,它有渗透作用,多喷点,待1~2小时再拆。还拆不动的话,用洗洁精将W40残迹洗掉,再火攻看看。 ...

手上没有W40,只能火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大功率的电吹风吹,就是焊塑料的那种吹风,吹热了再拧,不过前提是阀芯必须是铜的,要都是铁的估计不行 ...

用喷灯烧行不行,看网上吹热后要加水冷却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工具不到位奈何不了它,必须上老虎钳和专用水管钳子。

工具都有啊,大扳手,管钳,老虎钳,

网友:
用煤气灶烧半分钟左右,然后趁热用扳手拧。

网友:
叉扳手看住箭头处,撬棍啥的别住管子勿晃动,叉扳手套铁管加长把手,逐渐加力即可拧开,这个部位不会锈死。

这种截止阀都是锥形铜堵,没有阀垫可换,但是可以切除一段锥形堵,黏上或者铜螺丝固定上一个尼龙垫,密封可以解决了。

网友:
叉扳手看住箭头处,撬棍啥的别住管子勿晃动,叉扳手套铁管加长把手,逐渐加力即可拧开,这个部位不会锈死。

这种截止阀都是锥形铜堵,没有阀垫可换,但是可以切除一段锥形堵,黏上或者铜螺丝固定上一个尼龙垫,密封

网友:
家用连管子带阀门笼头全换ppr。

网友:
火烧加热外壳,再使用管钳拆内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叉扳手看住箭头处,撬棍啥的别住管子勿晃动,叉扳手套铁管加长把手,逐渐加力即可拧开,这个部位不会锈死。 ...

我记得以前换的是有阀垫的,不敢使太大力。担心拧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