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过保就坏掉海尔滚筒洗衣机EG8012B29WC更换轴承

楼主(2024-05-11):
海尔滚筒洗衣机甩干的时候噪音跟开飞机一样,一开始怀疑是减震坏了,但是空转噪音依旧。

看来还是是轴承进水锈坏了,淘宝下单轴承和水封套装,约30¥,到货开干。
洗衣机是2017年买的,今年第6年,保修三年,买了三年延保,但是过了延保还是坏了。

很快收到货,准备好工具,主要是螺丝刀、电扳手和大铁锤,这三样必备

拆皮带轮的套筒是13mm,手里只有12、14,凑合着用14给冲下来了,给后面留了个坑

固定皮带轮是有螺纹胶的,用普通扳手很难宁下来,会跟着一起转,必须用电扳手

取下飞轮,外侧轴承看起来还可以,没有锈

感觉做工很毛糙,剌手

拆洗衣机上盖,螺丝在后面,往后滑盖推开

上盖取下来之后还得把滚筒拆开才能换轴承

要拆掉前门,需要把橡胶圈拆掉,钢丝固定的

橡胶圈里面的固定钢丝圈也得拆下来

排水口也有两颗螺丝

花了半个小时,终于把前门拆掉了,滚筒上下各有一块大水泥块

拆掉大水泥块,好重好重,电扳手拆这个好开心

拧下来十几颗螺丝,打开滚筒前盖,露出里面的不锈钢内筒,好脏

大锤敲下了内筒,铝合金支架看起来脏了点,腐蚀也有,但是没有断裂

用铲刀用力铲掉氧化物,轴杆进水有氧化,也需要用细砂纸打磨光亮,不然轴封很快就磨花了

时间过去一个小时,内筒里面也有锈迹

下避震其实也有漏油,减震效果大打折扣,算了,这次就不换了,来不及等快递了

重点看故障位置,轴封已经漏水了,有锈迹,里面的轴承基本卡住了

花了40分钟才把这一对轴承拆下来,拉马也干断了,最后钢管加大铁锤暴力怼出来的,轴承锈得一塌糊涂

装上新的轴承,把旧轴承洗干净,旧轴承怼新轴承进去,不能暴力敲,
另外轴承座子也需要打磨清理干净然后涂黄油

慢慢敲进去之后的效果,留出安装轴封的厚度

新的轴承慢慢怼进去,保持平整,里面抹满了黄油

后面的轴承一样的方法搞进去,最后研究一下为啥轴封会漏水?
原因找到了,是轴杆有裂纹,水汽从这个裂纹进去了,所以。。。。。。

除油之后用704硅胶填缝隙,用热吹风加速固化,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半干之后把内筒装上去

静置24小时等硅橡胶固化,噪音消除。
前后花了近4小时,累死人,晚饭都没顾得上吃,算了算我的工时费,可以买一台全新的洗衣机了,干毛线,下次坏了果断换新洗衣机了。

网友:
牛逼!楼主4小时就可以赚一台新洗衣机,高薪工作啊

网友:
维尼老板的电扳手一看就是抚摸党,那么新

网友A:
轴杆裂缝座,换支架可以解决吗

网友:
高手!让维修师傅无路可走

网友B:
修一修又可以用,旧的如果直接卖掉,一百元都不值。

网友C:
立贴为证,3个月后还会响,应该把支架换了,还能撑几年

网友D:
前阵子刚拆过家里的海尔
皮带轮那个主轴螺丝
说啥也打不下来,果然摸了胶了
不过,我家的海尔  嗡嗡响是因为配重块没拧紧
拆了一半,清理了一下,里面还是挺脏的

你这个应该把三脚架一起换了的

网友E:
只能用中性洗衣液,否则会腐蚀三角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阵子刚拆过家里的海尔
皮带轮那个主轴螺丝
说啥也打不下来,果然摸了胶了

三脚架确实该换了,想了想又要重新拆一遍,算了,等它再坏了就换新机器吧。旧机器也不值钱

网友:
不大羡慕楼主的维修手艺,比较眼馋楼主的薪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用中性洗衣液,否则会腐蚀三角架。

可能是用过内槽清洗剂导致的,后面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贴为证,3个月后还会响,应该把支架换了,还能撑几年

再响我肯定换新洗衣机了,促进消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一修又可以用,旧的如果直接卖掉,一百元都不值。

这边最多50块钱,还不高兴上门收

网友:
楼主动手难力强啊,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呀。

网友:
07年买的三星滚筒洗衣机,16年三脚架腐蚀了,废了好多功夫拆那个螺栓,修好了送给妻侄家吃灰

网友:
技术不 错,工具齐 全,滚筒洗衣机拆装不 易

网友:
楼主高薪,现在的家电坏了真的不如换一个来得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杆裂缝座,换支架可以解决吗

可以,几十块钱,又得重新拆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