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桥接芯片引发的USB3.0下读写错误的USSD

楼主(2024-05-11):
做了一个桥为1351的2258HUSSD,顺利开卡,并格式化。但故事才刚刚开始。
放到USB3.0接口下跑圈,全盘骉红。58H通体滚烫,我以为是太热了,用风扇降温后,依然爆红。
然后怀疑是自己制作过程有瑕疵,于是找不同的工具开卡,闪存也是拆了装装了拆,故障依旧。
后来偶然放到USB2.0接口上跑圈,居然正常,以为问题解决了,放到U3接口上跑又爆红。
于是开始各种尝试后发现,U2下读写完全正常,U3下读写爆红,U2下写入U3下读取爆红,U3下写入U2下读取爆红。
关键是u2下写入并验证通过的数据,在U3下读取也依然爆红。

然后开始请教EVA群里的大佬,大佬们纷纷表示肯定是颗粒的问题,速度慢的时候纠错能力跟得上所以正常,u3下速度快了超过了纠错的速度于是就红了。
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个在u3接口下慢速读取的实验看是否是速度的问题:把电影在U2下拷贝进U盘,并正常放映,然后插在U3接口上播放,结果读取速度仅为2-3mb/s也是数据错误。

后来和论坛大佬@fanallen 讨论了一下,觉得问题应该是桥接系统上,不过范兄觉得是固件的问题,我则觉得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跟主控卖家反应了情况后,卖家也觉得桥可能是问题所在,很爽快的给我补发了一颗桥,到手后跟换后,原地复活。
结论:能正常认盘,能正常开卡,一种接口下能正常读写,都不能说明桥接一定是好的。大家以后在遇到莫名其妙的故障的时候,排除焊接和固件问题,也可以把眼光延伸到桥上。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

网友A:
原来EVA群里上图的是你

网友B:
你还用1351桥?应该让卖家发个235。  1351超拉胯的,插amd板子u3.1口卡盘掉速,只能关uasp协议才能正常使用,但关闭的话,只能用其中一个3.1口,其它3.1口插上不识别盘。

网友:
芯片翻新品?

网友C:
是U2下开卡的吗?如果U3下开卡能成,也不会在U3下不能用吧?

网友:
确实桥的问题很少
尤其是这种又能识别的了 也能开卡 但是跑圈爆红

网友D:
确实桥的问题很少,应该是在U2模式下开的卡吧?尤其是这种能识别的能开卡的,容易让人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U2下开卡的吗?如果U3下开卡能成,也不会在U3下不能用吧?

确实是U2下开得卡,我一般习惯不在U3下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桥的问题很少,应该是在U2模式下开的卡吧?尤其是这种能识别的能开卡的,容易让人忽略。 ...

所以觉得有价值,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买的成品主控板,不知道桥是不是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用1351桥?应该让卖家发个235。  1351超拉胯的,插amd板子u3.1口卡盘掉速,只能关uasp协议才能正常使用 ...

这两个桥是pin to pin平替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EVA群里上图的是你

对啊,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