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容量为0也不鼓包的电容

楼主(2024-05-11):
台达电源上的,fpc电路损坏,在板测该电容容量只有二点几纳法,不信它坏了,费了很大劲拆下测为0,但不鼓包,外观看不出变化。

网友A:
估计是干了,直接解剖来看看,确定下是不是彻底干了还是假货

网友:
感觉开关电源9成故障都是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干了,直接解剖来看看,确定下是不是彻底干了还是假货

台达原装电容,不太可能是假货

网友:
引脚处有没有漏的痕迹?有的话可能里面腐蚀断开了

网友:
也许里面连接脚断了,开路了

网友:
很可能是内部引脚和铝箔已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原装电容,不太可能是假货

一般这种电容很耐艹的,奇怪,很期待你的解剖,还有你这LC表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准吗?

网友:
https://www.nichicon.co.jp/english/products/pdf/e-gn.pdf
3000小时的寿命

网友:
后面短路了吗?可能大电流导致电容内部断开了

网友:
冒顶和炸裂以及明显漏液一般是极速过压过热才会导致,但这个电容直接0PF没有短路的话那应该是内部电极断裂了,再好的元器件也会有偶发异常问题.

网友:
这个表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楼上各位大神分析的原因都很多,具体什么原因,还是楼主自己解开这个秘密,把电容拆解了,看看其中的奥秘。

网友:
电容不是只有鼓包一个损坏原因。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电容,外表完好,容量无

网友:
无容量大概率是引脚开路。。。。。。

网友:
电容应该有冗余设计。

网友:
可能是电解液干了

网友:
内部开路,不信拆开看看

网友:
用的什么机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