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12V锂电池拆解

楼主(2024-05-11):
闲来无事,把手里的三个东成锂电池拆开了,看看里面都是啥

三个都是2.0AH的电池,购买时间各不相同,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

有没批号的,有钢印的,有激光的,哈哈凑齐了

三个字体明暗都不一样

版本到是一样的都是2014的2.1版

有一个里面我之前缠了一层电工胶带,电池拔不出来了,这两个的电池标识不一样,都是TP2000mah天鹏电芯

电池壳上面的DCA标识

还有一个问题,东成和大有的电芯通用吗?

这是大有的,看着差不多呀,除了外壳不一样,插脚和结构基本一模一样,东成的是两个电阻1002,大有的是一个103,这样感觉东成的板子用的电阻精度更高比大有还要好,至于电芯东成有用LG的我是没看到。

网友:
电池组会不会是不同的代工厂做

网友:
大厂的质量就是好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个大艺的12V的,好好的没有拆!

网友:
好电池得有好电芯

网友:
里面没有管理芯片的?

网友:
做工感觉有点粗糙。
LG的电芯应该是产能减少了所以东成没有用。天棚的电芯也还行。

网友:
看起来用料不错。

网友:
之前电动车店老板给了个什么牌子的手电钻原装电池 饿死了 我板子另用了 发现居然有主动均衡

网友A:
我用 12V 8A开关电源供电,
动力强勁,
还节省了购买电池的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 12V 8A开关电源供电,
动力强勁,
还节省了购买电池的费用。

拖根线,总是不太方便。

网友:
东成的开关烧管了短路了,会烧掉电池,上次刚烧过,电池内电线烧熔断把锂电池也烧穿了,幸好没着火,开关内的保护电路也不太完善。

网友B:
东成这个电池包在前几年有三星和LG的电芯,我有4个电池包,2个三星芯2个LG芯
现在估计全是国产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东成这个电池包在前几年有三星和LG的电芯,我有4个电池包,2个三星芯2个LG芯
现在估计全是国产芯 ...

几年前的三星是1。5A的,2.0的都是天棚

网友:
是真货就好

网友:
我的一个外壳到现在还没拆掉呢!

网友:
我有个别人给的东成的电机坏了,初年是碳刷没了,还没有空拆

网友:
正品,还是好用的

网友:
电芯都一样,应该都是正品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的三星是1。5A的,2.0的都是天棚

1.5的应该是更早前的;我那4个都是2.0的,之前东成还没用国产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