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锂电池饿死了怎么办?<原来是保险断了>

楼主(2024-05-11):
亲戚的一台电动车,半年没骑,现在无电压输出,充电时充电器亮绿灯,充不进电,怎么搞?

经过排查,发现是保险丝不通了,应该是接触不良,发热烧了

网友A:
开壳,直接对电芯充电激活,要是保护板锁定,要不就拆下保护板X宝找人解锁,要不就换保护板

网友B:
半年就不行了? 这锂电池不行。 小牛放半年还有一半电

网友:
拆开看看电芯有没有损坏,跳过保护板冲一下看看能否激活

网友:
不管他,一直插着充电,插几天看看

网友:
品牌锂电池都会有保护板,应该是过放锁死了,可以拆开吧电芯直接充电到标准电压,如果保护板依旧锁死可以换,48V的保护板几十块就可以买到,解锁不如换板

网友:
跳过保护板充电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年就不行了? 这锂电池不行。 小牛放半年还有一半电

不一定是电池问题,如果插在车上会有耗电的

网友:
只能拆开,单独维护了

网友:
先拆开,检查每节电池有没有电压。

网友:
拆开以后逐个检查电池性能,如果是单个有问题可以更换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壳,直接对电芯充电激活,要是保护板锁定,要不就拆下保护板X宝找人解锁,要不就换保护板 ...

刚刚测了一下保险不通了,直接短路不要保险了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是保险不通了,直接短路过去,可以正常使用了,,搞不懂保险怎么会不通了,没见烧黑

网友:
2楼说的办法正确。

网友:
估计坏串了,我的也是一样,拆开了修吧

网友:
我笔记本好久不用,也是电池充不进去了,后来充一下拔一下又充一下,居然能充进去了,充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