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BC2000-22INT隔离电源拆解

楼主(2024-05-11):
这个电源有些重,40斤了,牛就有28斤多,看着应该是铜线的
可玩性应该比较高,点焊机、可调线性电源,先看看吧

楼主:
前面有块板子,就供面板上二个指示灯,复杂化了

网友A:
隔离变压器,环变的,估计是温州乐清生产的。

楼主:
图片翻译了一下:成土木工程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环变的,估计是温州乐清生产的。

你再仔细看看吧

楼主:
壳子尺寸,看看适合改个什么东东

网友A:
哦,原来是漂亮国的啊。还是个隔离变压器啊。看输出C13的座子,这个应该是网络设备上用的,放在网络机柜里的,带隔离的PD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漂亮国的啊。还是个隔离变压器啊。看输出C13的座子,这个应该是网络设备上用的,放在网络机柜 ...

高手呀!挺识货的

楼主:
先简单测试一下:空载27ma,6W左右,相当不错了
输入230V,输出多了5V,235了
另外一根是初级抽头,电压10V,给面板供电的

网友B:
是隔离的还是自藕的?这个不错,为什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隔离的还是自藕的?这个不错,为什么拆了?

线圈是独立的,弄了个图,存个档

网友C:
这不就是隔离电源吗?值钱啊

网友D:
要看一看,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是独立的,确定是隔离

是不是铜包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一看,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重量摆在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隔离电源吗?值钱啊

是牛的铜线值钱,铜铁对半分吧,14斤铜应该有吧?30一斤也值个400大洋了,哈哈

网友:
不知多钱收的,其实就是铁重,220的除了低压地去基本都用不到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牛的铜线值钱,铜铁对半分吧,14斤铜应该有吧?30一斤也值个400大洋了,哈哈 ...

铁多,重的是铁,不是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