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锈钢和铁护栏焊接用啥焊条

楼主(2024-05-11):
在一个阳台上看到铁护栏上焊接了不锈钢架子,不知道是用啥焊条来焊接的。

网友A:
不锈钢焊丝 氩弧焊 估计就可以,反正不能承受太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焊丝 氩弧焊 估计就可以,反正不能承受太重的东西

照片上看到的是用来晒衣服的应该不会挂太重的东西。

网友:
看见过师傅干活用的,看样子是专用焊条!

网友B:
铁与不锈钢的焊接,严格来说,要用扩散焊。就是先在两个断面上,先分别镀铬或者镀镍,然后用扩散焊焊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实际操作中,用氩弧焊也能给焊起来。甚至用普通电焊,不锈钢焊条,都能焊起来,但是对于焊工的技术要求就比较高。

网友C:
记得以前用一根(不锈钢)方管用氩弧焊焊了一个支架,多年后发现长锈了,才知道是铁管,所以说这是氩弧焊

网友D:
用转接头,打螺丝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与不锈钢的焊接,严格来说,要用扩散焊。就是先在两个断面上,先分别镀铬或者镀镍,然后用扩散焊焊接起来 ...

材料性质不同,焊接以后的性能不一定好。

网友E:
不同材质,个人感觉还是物理固定比较可靠吧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和碳钢焊接用异种钢焊条

网友:
护栏看着应该很薄,用氩弧焊

网友:
氩弧焊,用任意焊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与不锈钢的焊接,严格来说,要用扩散焊。就是先在两个断面上,先分别镀铬或者镀镍,然后用扩散焊焊接起来 ...

这么说貌似还挺容易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用一根(不锈钢)方管用氩弧焊焊了一个支架,多年后发现长锈了,才知道是铁管,所以说这是氩弧焊 ...

以前我买了个燃气灶以为是不锈钢面板结果当废品卖时那人用磁铁试了能吸住才知道是铁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转接头,打螺丝也可以的

可能是打螺丝比较麻烦才用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材质,个人感觉还是物理固定比较可靠吧

我也觉得用螺丝或者铆接会更可靠些。

网友:
药芯二保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