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鼠标富勒G90pro又坏了

楼主(2024-05-11):
我的鼠标富勒G90pro又坏了,原因就是用酒精喷了一下传感器,和其它鼠标不同,由于是按键都是光触控,所以不能以平常鼠标判断传感器是否损坏,平常鼠标传感器损坏,只是光标不能移动,而这个鼠标,则全部无效,按键也无效,滚轮也无效,无语,搞的我没法判断,怀着忐忑的心情买了传感器,换上后,立马回血,啥都好了,鼠标刚坏的那天晚上,明天就要出差,所以在宾馆维修的,所以家伙比较简陋,拆机比较粗暴,见谅。购买还带了二个透镜,我买了二个,怕一个手法太粗暴搞坏了。

网友:
在手艺人眼里都不是事

网友A:
传感器坏了,怎么连按键都不起作用?

网友:
主板还插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坏了,怎么连按键都不起作用?

短路导致主控识别不出来指令或者死机???

-----------------------

网友:
低端鼠标这么不耐操,动不动坏给你看

网友:
鼠标激光传感器还有卖的

网友B:
传感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坏,倒是三无故障时,基本上可以认定传感器坏了

网友C:
LZ修好没有哦

网友:
质量这么差?

网友:
话说这个真的很少坏的吧。

网友D:
传感器损坏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修好没有哦

已经修好了,完全康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坏,倒是三无故障时,基本上可以认定传感器坏了

传感器确实坏了,由于我的按键也是光删微动,所以判断是传感器损坏,另外还有个原因,我在搞鼠标清理卫生的时候,酒精喷到了传感器,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坏,倒是三无故障时,基本上可以认定传感器坏了

传感器确实坏了,由于我的按键也是光栅微动,也没反应,所以判断是传感器损坏,另外还有个原因,我在搞鼠标清理卫生的时候,酒精喷到了传感器,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损坏不常见

传感器确实坏了,由于我的按键也是光栅微动,也没反应,仅有rgp灯光正常;所以基本判断是传感器损坏,另外还有个原因,我在搞鼠标清理卫生的时候,酒精喷到了传感器,再插到电脑上,就没反应,原相的传感器听说很容易坏。我这个应该是人为损坏吧

网友:
设计挺复杂的

网友:
如果是带电用酒精喷了一下传感器,估计是传感器烧了。

网友:
鼠标不便宜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