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求助,固态硬盘不能识别了,EasyTools能提取里面数据吗

楼主(2024-05-11):
EasyTools能提取里面数据吗,短接可以识别1024mb的磁盘,原512G固态

网友A:
可以试试,看坛里教程

网友:
试一下呗
也没啥别的办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看坛里教程

SM2258XT_FOR_EasyTools镜像写盘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89021

大哥,我搜索只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看坛里教程

之前短接我都是把固态插在主板上操作的,USB连接固态应该买什么线,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