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的smt贴片是怎么回事,可以取消吗?

楼主(2024-05-11):
昨天在某创领取免费券时,无意抽到一个免费的SMT。
在下单的时候必须选择SMT,否则反而无法享受免费PCB。
据说板子的元件得从他们商城上购买或自己收集后寄给厂方代贴。还需要提供一个什么表?
请问: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能否可以这样做:在下单的时候选择SMT业务,而实际不进行SMT?

网友:
贴一些便宜的电容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种要求啊,不过贴片电阻电容都很便宜。

网友:
贴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把一处铜箔断开,贴一个0欧的电阻即符合要求

楼主:
下午下了该单,贴了0.5mm间距的FPC插座,可惜找不到15脚的,只能改用16脚的。付费二块多。

网友:
贴个保险电感解决

楼主:
第一次弄真有点难度,但经过尝试后,就觉得也不难了。

网友:
可以贴点无关紧要的

楼主:
效果应该不错。
0.5mm间距的FPC插座,自己要贴的话,估计花的时间不短。

网友:
直接上传pcb的压缩包就行了,自动解析元件,选择基础库的贴,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