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网上淘到的三洋DC-PT70 DVD组合音响主板 测试竟然是好的 只是读碟不行

楼主(2024-05-11):
   前几日,逛逛隔壁坛 看到有拆散情况不明的三洋组合音响主板一套,决定弥补小时候的愿望 试试修理(对方说按键无反应)。

   不久就收到了,除DVD主板很脏外,其他似乎还可以,很完整 ,有3块主板,加电控磁带机芯,DVD机芯(看对方图还以为是CD机芯),还不错!
   仔细查看型号 写的是三洋迷你组合机,主板上有DC-PT70!网上搜索,还真有这个型号!只是找不到电路图,找了个相似的DA280,元件差不多,功放型号TA8229K,功率才6、7W!
   在主板三找到V+  GND +5V接口! 至于 PCON就不接了,反正没有用!
   接电后,屏幕有显示 ,但按键不能用,看来要换按键了,无奈是2脚型号的,只能用手上的4脚按键,比试一下,折弯2脚,还是可以替代的,换之前要测一下,防止返工。
   结合咸鱼上的照片,弄清楚了按键功能,先接上,一遍过,能正常工作,音质还行!擦了激光头,居然能读某一张CD碟!哈哈……

       下一步就是给它安个家!

楼主:
补充,其中FM是不能调台的  结合上次维修经验  用一字起转一下中频   马上恢复收音  频率指示正常  还带立体声   三洋的技术不错!

网友A:
外壳的图片是借别人的吧。

网友:
有外壳就爽了

大概率不是

网友:
现在这种组合音响应该没多少人玩了吧

网友:
这个还有啥好玩的?

网友:
这玩意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
这种组合音响应该没多少人玩了

网友B:
恭喜楼主,推到老宝贝了,哈哈。

网友:
保存的不好正面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推到老宝贝了,哈哈。

牌子卖给我们后才出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的图片是借别人的吧。

卖家上的图,买了后 用他的图,也可以接受

网友:
这品牌早就是山寨代名词,建议处理了~,没啥用

网友:
50-100还行,再贵就没啥意思咯

网友:
这种东西原来很贵的

网友:
组合音响我觉得90年代的索尼、爱华、松下、先锋 那种的才有一点可玩性,可能就玩一个情怀,那时候年纪小,几千一套完全不敢想,只能去音响店里听听

网友:
高档的组合音响在当年价值不菲,当时的一般收入也是看看而已

网友:
实际使用很一般了,功率又小音质又马虎了